貌似这8*8的点阵无所谓共阴共阳了?

楼主(2012-04-04):
先上图:

当AB为正,1为负的时候,貌似是共阴;当A为正,1,2为负的时候,貌似是共阳。

网友:
共阴还是共阳一般是指行线,如果把A,B作为行线,则是共阳,如果把1,2作为行线,则是共阴

网友:
单色8*8的点阵无所谓共阴共阳

楼主:
楼上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又有个问题,这么说双色的或者三色的存在共阴共阳的了?

网友:
行列相等应该不用分吧(不确定,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
我也这么认为,希望得到权威的回答

网友:
双色有分,日本的规格也不一样

网友:
引脚在上下两个位置,如果行选是高阳极则成共阳,反之共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