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用51单片机自主研发的投币式充电站主控板!!!

楼主(2012-04-04):
本投币式充电站主控板完全是由本人自主研发的,无论是硬件电路,还是软件。本投币式充电站主控板具有:全程语音提示,时间显示,自动识别正负极,识别真假币,时间到自动断开,且蜂鸣器提醒,充电电压显示,充电电流显示(数字电压,电流表头未接在主板上),投币数计数(计数器未接在主板上)等功能。这个是数码管显示版本的。另外,本人又研发了一个LCD1602液晶显示版本的,其余都没变,这里就不上传图片了。这个主控板,目前还有许多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比如,加上投币计数器等等。以后若有时间再研究吧。不多说了,上图看看吧。也希望各位坛友多多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图一,主控板全貌(图中,未接电源变压器,充电器,充电输出线等)

图二,主控板

图三,主控板背面焊接面

网友:
能防止硬币打孔穿绳不?

网友:
穿孔打绳至于吗,直接在控制的末端短接掉就可以了

网友:
实话说楼主采用这个几个外设集成度挺高的
反而显得这个系统没有楼主另外几套那么难设计

网友:
这玩意儿主要是用在哪里啊,给什么充电?手机?电动自行车?

楼主:
这玩意主要是针对电动车充电的,也可以对手机充电。是它们的加油站。

网友:
对识别真假币比较感兴趣,请为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LZ人在哪里啊?小弟想请教一些问题,可以么?

网友:
第一幅图左边是个啥东东?硬币检测的?

网友:
对硬币检测感兴趣,楼主能透露一点么?

网友(2015-03-05):
请问这个投币器的脉冲输出端直接接单片机引脚吗?

网友A:
硬币真假应该比较难检测的吧,很好奇

网友:
求硬币鉴伪原理

网友B:
看來這投币器是現成的,市場上找看看應該有
往電玩零件去search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來這投币器是現成的,市場上找看看應該有
往電玩零件去search

大把多,淘宝上10多20块,便宜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币真假应该比较难检测的吧,很好奇

淘宝上有一整套模块的,用的时候就只管接收脉冲就可以了一个币一个脉冲,防伪的灵敏度可调的。

网友:
楼主还是学生吗

网友:
这个很实用

不止是充电器
别的地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