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调试时怎么看程序运行的时间

楼主(2012-04-05):
如题,用IAR编译430程序,调试时在哪里可以看到程序运行时的时间值,类似keil里面的那个,可以看到程序到某个位置时程序运行了多长时间。

网友:
未发现该功能。

网友:
偶也没有发现此功能!

楼主:
据说编译的时候,查看寄存器,然后选中cpu,这个里面貌似可以看到。我试了下,却是看到一个数值在变大,但是没有单位,不是很清楚

楼主:
如上图所示,里面红色的CCTIME1和CCTIME2都是一直在增大,不是很懂,大家多讨论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上图所示,里面红色的CCTIME1和CCTIME2都是一直在增大,不是很懂,大家多讨论些吧 ...

为啥我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看不到图。。。

我试了下,我把图片的保存位置改了下就看不到了,现在改回来又可以看到了。你现在应该可以看到了。具体原因不详,可以问下阿莫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我把图片的保存位置改了下就看不到了,现在改回来又可以看到了。你现在应该可以看到了。具体原 ...

为什么还是看不到

楼主:
不知道,我这里可以看到

网友:
这里看不到图片,只是显示一个框

楼主:
不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