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class等级怎么分的有谁知道吗?

楼主(2012-04-05):
RT,有的说是以8K的写入速度为准,但是没有找到这个标准的官方文件,有哪位大侠知道吗?
最近买的SD卡速度太慢了,满足不了手里的需求啊,另外有没有谁买过class10的高速卡啊?求推荐个链接,谢谢!

网友:
SD的官网有详细说明

网友:
所以,我们可以把8KB的写速度看成class的定义标准。
SD2.0的规范中对于SD卡的性能上分为如下4个等级,不同等级能分别满足不同的应用要求:

Class 0:包括低于Class 2和未标注Speed Class的情况;
Class 2:能满足观看普通MPEG4 MPEG2 的电影、SDTV、数码摄像机拍摄;
Class 4:可以流畅播放高清电视(HDTV),数码相机连拍等需求;
Class 6:满足单反相机连拍和专业设备的使用要求;

网上copy的

楼主:
SD协会网站:www.sdcard.org
下到相关文件了,中午到电脑上去看看,现在用的手机。
好像标准定义的也很模糊啊

楼主:
谁能翻译一下这个,看到英语就头疼:Note that the unit of performance [MB/sec] indicates 1000x1000 [Byte/sec] while the unit of data size [MB] indicates 1024x1024 [Byte]. This is because the maximum SD Bus speed is specified by the maximum SD clock frequency (25 [MB/sec] = 25000000 [Byte/sec] at 50 MHz) and data size is based on memory boundary (power of 2.)

网友:
有专门的软件可以测试的

网上卖的水很深...

网友:
按速度分的,C几就是几兆

网友:
就如你copy的文字所述。
测试其实也很简单,找个大文件copy进去,看速度是否能达到等级值就行了。

网友:
大体就如8楼说的
不过注意,这个是C几是表明不低于标称的速度
所以 运气好 买到写入速度10M的Class4的卡也不出奇

网友:
我的试过了好像很慢,大概6M左右,但是好像与文件的格式有关!

网友:
Class n表示读/写速度不低于n MB/s,一般写速度低于读速度
Class n也就表示写速度不低于n MB/s

不过这里的速度指的是Sequential read/wr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