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4级移位寄存器怎样实现比较合理?

楼主(2012-04-05):
想做一个64阶的fir滤波器,需要一个64级移位寄存器并且是64抽头,请问大家怎么实现比较合理呢
要是用quartus shift register ,可以用m9k,但是每个taps 间隔最小是3
m9k可以单独使用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想了三种方法:
1. 全部用寄存器,赋值很长很长呢,感觉有点像 2b青年?
                        Shift_Mem[1] <= 16'h0;
                        Shift_Mem[2] <= 16'h0;
                        Shift_Mem[3] <= 16'h0;
                        Shift_Mem[4] <= 16'h0;
                        Shift_Mem[5] <= 16'h0;
                        Shift_Mem[6] <= 16'h0;
                        Shift_Mem[7] <= 16'h0;
                        Shift_Mem[8] <= 16'h0;
                        Shift_Mem[9] <= 16'h0;
                        Shift_Mem[10] <= 16'h0;
                        Shift_Mem[11] <= 16'h0;
                                               ............
                        Shift_Mem[63] <= 16'h0;

2. 调用shift register ,每两个taps之间加两个寄存器,普通青年?
3. 调用shift register 把时钟提高3倍,或者用3个shift register ,文艺青年?

还是高手们出来指点一下吧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FIR滤波器的采样率,如果你跑的时钟频率比采样率高65倍的话,你根本不需要移位寄存器来实现抽头,
用一块M9K来模拟FIR延时线的数据流动即可。如果你的时钟频率和采样率一样高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用移位寄存器一个一个搭吧,
想偷懒的话就用for循环:
reg signed [15:0] shift_mem[63: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blk_0
    integer i;
    for (i = 0; i < 64; i++)
        if (i == 0)
            shift_mem[ i ] <= input;
        else
            shift_mem[ i ] <= shift_mem[i - 1];
    end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FIR滤波器的采样率,如果你跑的时钟频率比采样率高65倍的话,你根本不需要移位寄存器来实现抽 ...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之前就没考虑过这个时钟和采样率的事,一直默认他们是一样的了,再次感谢!

网友A:
个人经验:对于Altera的低档器件(CIII)之流,shift register的IP-CORE不是用寄存器搭出来的就是用M9K搭出来的,移位深度不大时可以选择用寄存器搭,较大时用M9K来搭。但最经常碰到的是不大不小的情况,就比较难以取舍了,如16位16级的移位寄存器,用寄存器来搭要用256个寄存器,心疼!用M9K来搭,9kbits的RAM只用了256bit,利用率只有3%,同样心疼。
对于Altera的中高档档器件(如ARRIA II)以及XILINX的器件,其LUT可以当移位寄存器用,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网友B:
为什么要那样写呢,这样写不行吗:
Shift_Mem[63:0] <= {Shift_Mem[62:1], input};
就一条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那样写呢,这样写不行吗:
Shift_Mem[63:0]

哈哈,你编译下就知道,会提示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验:对于Altera的低档器件(CIII)之流,shift register的IP-CORE不是用寄存器搭出来的就是用M9K搭出来 ...

我这种新手最缺的就是您这种经验分享,看来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真的很感谢,莫币要是能送就给您加分了

网友A:
这也是我在另外一个帖子(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p;page=1#pid5715746)说我不喜欢Verilog的一个原因:语法不一致,也可以说是语法没有美感,它貌似想努力模仿C的语法,但又模仿得不三不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那样写呢,这样写不行吗:
Shift_Mem[63:0]

reg [15:0] Shift_Mem [63:1];
Shift_Mem 是memory型的,那样确实是会报错,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我在另外一个帖子(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58681&page=1#pid5715746 ...

但愿以后能出个2012版的什么的,完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那样写呢,这样写不行吗:
Shift_Mem[63:0]

是不是没加always@(posedge clk)呢?我记得当时写8位LFSR的时候就是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