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 MEGA8 与SI4432 SPI通信问题

楼主(2012-04-05):
AVR MEGA8 与SI4432 SPI,现在4432返回来的都是乱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麻烦各位大侠帮看看。程序如下:
void spi_init(void)
{
SPCR = 0x73;
}
void SpiWriteAddressData(uchar add, uchar data)
{
nSET_CLR;
Delay_us(3);
add|=REG_WRITE;
SPDR=add;
while(!(SPSR&(1<<SPIF)));
SPDR=data;
while(!(SPSR&(1<<SPIF)));
Delay_us(3);
nSET_SET;
}

uchar SpiReadAddressData(uchar add)
{
nSET_CLR;
Delay_us(3);
add&=REG_READ;
SPDR=add;
while(!(SPSR&(1<<SPIF)));
SPDR=0x00;
while(!(SPSR&(1<<SPIF)));
Delay_us(3);
nSET_SET;
return SPDR;
}

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17;
DDRB  = 0x2D;
PORTC = 0x00;
DDRC  = 0x00;
PORTD = 0x03;
DDRD  = 0x76;
}

相关宏定义:
//**********SI4432************//
#define GPIO_0     (PIND & (1<<PD7))
#define IRQ_L     ((PINB & (1<<PB1))==0)
#define IRQ_H     ((PINB & (1<<PB1))==1)

#define SDN_SET     PORTB |=BIT(PB0)
#define SDN_CLR     PORTB &=~BIT(PB0)
#define nSET_SET    PORTB |=BIT(PB2)
#define nSET_CLR    PORTB &=~BIT(PB2)

#define        REG_READ                                        (0x7F)
#define        REG_WRITE                                (0x80)

SPI初始化:
void Si4432_init(void)
{
    SDN_CLR;                                                //开RF模块
        Delay_ms(1000);
    SpiWriteAddressData(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 0x80);  //软复位
          Delay_ms(1);        //timeout for SW POR interrupt(~1ms)

        SpiWriteAddressData( InterruptEnable1 , 0x00);          //禁止所有中断
    SpiWriteAddressData( InterruptEnable2 ,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 CrystalOscillatorLoadCapacitance , 0x7F);                 //Add by T.L.Steve
        SpiWriteAddressData( TXRampControl , 0x7F);                 //Add by T.L.Steve
        SpiWriteAddressData( AFCLoopGearshiftOverride ,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 FrequencyBandSelect , 0x53);        //set frequency
        SpiWriteAddressData( NominalCarrierFrequency1 , 0x4b);  //433HZ
        SpiWriteAddressData( NominalCarrierFrequency0 ,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 ModulationModeControl1 ,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 ModulationModeControl2 , 0x22);      //asynchronous mode  FSK
        SpiWriteAddressData( HeaderControl2 , 0x02);             //no head; sync word 3 and 2
        SpiWriteAddressData( HeaderControl1 ,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 PreambleLength , 0x04);              // 2 byte
        SpiWriteAddressData( PreambleDetectionControl , 0x10);   //8bit
        SpiWriteAddressData( SyncWord3 , 0x2d);
        SpiWriteAddressData( SyncWord2 , 0xa4);
        SpiWriteAddressData( DataAccessControl , 0x88); //enable TX handling
        SpiWriteAddressData( IFFilterBandwidth , 0x03); //BW=90kHZ
        SpiWriteAddressData( ClockRecoveryOversamplingRatio , 0xa1);
        SpiWriteAddressData( ClockRecoveryOffset2 , 0x20);
        SpiWriteAddressData( ClockRecoveryOffset1 , 0x4e);
        SpiWriteAddressData( ClockRecoveryOffset0 , 0xa5);
        SpiWriteAddressData( ClockRecoveryTimingLoopGain1 ,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 ClockRecoveryTimingLoopGain0 , 0x36);

        SpiWriteAddressData( TXDataRate1 , 0x02); //9600BPS
        SpiWriteAddressData( TXDataRate0 , 0x75);

        SpiWriteAddressData( FrequencyDeviation , 0x48);
        SpiWriteAddressData( ClockRecoveryGearshiftOverride , 0x13);
        SpiWriteAddressData( GPIO0Configuration , 0x1f);
        SpiWriteAddressData( GPIO1Configuration , 0x12); //GPIO_1 TX state
        SpiWriteAddressData( GPIO2Configuration , 0x15); //GPIO_2 RX state
        SpiWriteAddressData(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 0x03);//清接收、发射FIFO
        SpiWriteAddressData(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 0x00);//恢复接收、发射FIFO正常
        SpiWriteAddressData(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 0x05);//进入“接收模式”和“预备模式”
        Delay_ms(1000);
}

硬件连接:

楼主:
我读任意一个地址的内容,返回来的刚开始是0,几次后就都是乱码,而且乱码会循环。求解!

楼主:
是我SPI设置有问题吗,还是程序问题?大侠们帮忙看看呀

楼主:
麻烦各位大侠帮我瞧瞧啊,现在最基本的东西我都没搞通呢,别的就更进行不下去了。

楼主:
SPI我设置的是SPI使能、主模式、数据LSB First 、128分频,模式0,这几个设置里面有错的吗?用过的请帮个忙瞧一下,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得外部晶振7.3728MHz。SPI时钟频率57599Hz。mege8用得3.3V供电,直接和SI4432的SPI接口相连

楼主:
人都去哪了呀?我什么方法都试了,还是那个样子、、、痛苦挣扎中!

楼主:
搞明白了、、、MSB First 这里设置错啦

楼主:
总结:这个小问题折磨了自己一天,有问题,还是先自己研究研究,多看数据手册,要重点位置仔细的看,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楼主:
再附上一个问题,与SI4432的SPI时钟频率设置多少比较好,手册上写最大10MHz,我刚才测试发现我的板子在1M内工作正常,1.8M和3.6M数据都会有错误,这个经验值是多少呢?

楼主:
再把这个图片贴出来,免得有人跟我一样笨,把手册看错了。
这张图我看第一眼的时候,认为时钟是上升沿采样,下降沿设置,set发送前拉低,完毕后置高,数据data因为LSB在右侧,MSB在左侧,所以想当然的认为LSB先发,可是、、、、收发却是错误的,他上面标注的ADD 和Data,应该是ADD先,DATA后,所以也就是MSB先发,LSB后发,与时钟线反着看,就这样的问题困扰了我一整天,汗、、、、以后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很重要,希望给大家提个醒,引以为戒!

网友(2012-07-04):
楼主,可以把你的完整代码共享一下不?!

网友A(2012-09-16):
引用 楼主:
再把这个图片贴出来,免得有人跟我一样笨,把手册看错了。
这张图我看第一眼的时候,认为时钟是上升沿采样 ...

你好,有点si4432的问题,想和你学习一下.我用gpio模拟spi,怎么也无法与4432通信上.我的qq是406232227.多谢.我的阿莫账号新注册的.站内无法加你为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点si4432的问题,想和你学习一下.我用gpio模拟spi,怎么也无法与4432通信上.我的qq是406232227.多谢 ...
/*****************************************
功能描述:SPI指定地址写1字节数据
参    数:uchar add     目标地址
                  uchar data        数据
返 回 值:无
*****************************************/
void SpiWriteAddressData(uchar add, 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nSET_CLR;
    add = add | 0x80;          //写操作
    for(i=0;i<8;i++)           //先写地址
    {
        if((add&0x80)==0x80)
            SDI_SET; //DIN=1
        else
            SDI_CLR; //DIN=0
        DelayUs(1);
        SCLK_SET;    //CLK=1
        DelayUs(2);
        SCLK_CLR;    //CLK=0
        add = add << 1;
        DelayUs(1);
    }
    for(i=0;i<8;i++)           //再写数据
    {
        if((data&0x80)==0x80)
            SDI_SET; //DIN=1
        else
            SDI_CLR; //DIN=0
        DelayUs(1);
        SCLK_SET;    //CLK=1
        DelayUs(2);
        SCLK_CLR;    //CLK=0
        data = data << 1;
        DelayUs(1);
    }
    nSET_SET;
}
/*****************************************
功能描述:SPI指定地址读1字节数据
参    数:uchar add     目标地址
返 回 值:指定地址数据
*****************************************/
uchar SpiReadAddressData(uchar add)
{
    unsigned char i,data;
    nSET_CLR;
    add = add & 0x7f;          //读操作
    for(i=0;i<8;i++)           //先写地址
    {
        if((add&0x80)==0x80)
            SDI_SET; //DIN=1
        else
            SDI_CLR; //DIN=0
        DelayUs(1);
        SCLK_SET;    //CLK=1
        DelayUs(2);
        SCLK_CLR;    //CLK=0
        add = add << 1;
        DelayUs(1);
    }
    data = 0;
    for(i=0;i<8;i++)           //再写数据
    {
        DelayUs(1);
        data = data << 1;
        SCLK_SET; //CLK=1
        DelayUs(2);
        if(SDO_H)
            data++;
        DelayUs(1);
        SCLK_CLR; //CLK=0
        DelayUs(1);
    }
    nSET_SET;
    return (data);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读任意一个地址的内容,返回来的刚开始是0,几次后就都是乱码,而且乱码会循环。求解! ...

您好,我现在用看到你有关SI4432的帖子,想要一份您的代码谢谢。
LoveDowns@163.com

网友:
HOPE RF模块的代码就是SI44XX的,代码他们网站有。

网友B(2013-06-02):
楼主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用的平台和你差不多,是avr的meg128,其中,我对spi设置比较困惑。看你的设置是“时钟是上升沿采样,下降沿设置,”即“CPOL = 0, CPHA = 0”。而这个帖子 分享调试SI4432的一些小经验,里的设置却是“SPI的时钟的第2个跳变沿数据被采样。(SPI_CPHA)”,你们都不一样的啊,小弟比较困惑。现在SPI还没通,因为读 Si4432的00,01,02寄存器,返回值全是00。希望楼主赐教

网友:
/********************************************************
SPI初始化
********************************************************/
void Spi_init(void)
{
        SPCR = (1<<SPE)|(1<<MSTR)|(1<<SPR0);   // 主机模式,fck/16, SPI方式0
}
哥们,用你一楼的程序加这个SPI的初始化很好用。

网友:
刚才也发现了和你一样的现象,不断的出现乱码,总结了下,可能是由于使用usb-com的原因,不是一个电源系统,当使用同一个电源系统时,不在出现乱码现象。

网友(2014-08-02):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用的平台和你差不多,是avr的meg128,其中,我对spi设置比较困惑。看你的设置是“ ...

spi的四种模式都试遍了,读取02寄存器的ID都是0,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的波特率是1M  500K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
顶一下楼主,在看

网友(2015-04-26):
这个真的是不错啊

网友C(2015-10-31):
试了1下,4M Hz晶振。500kSPI不行。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1下,4M Hz晶振。500kSPI不行。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示波器抓抓波形,分析下时序看看。4432的SPI最高可达10MHz,但是跟你的PCB布线有关系,布线不佳,跑2MHz都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