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 GPRS 连接服务器流程

楼主(2012-04-05):
TCP的连接

AT+CPIN?                    // 查询模块是否有设置pin码
+CPIN: READY

OK
AT+CSQ                        // 查询天线信号质量
+CSQ: 20,0

OK
AT+CGREG?                   // 查询模块是否有注册网络
+CGREG: 0,1

OK
AT+CGATT?                 // 查询模块是否附着GPRS网络
+CGATT: 1

OK                                  // 以上返回正常后在操作TCP/IP应用
AT+CSTT                       // 设置APN

OK
AT+CIICR                      // 激活移动场景

OK
AT+CIFSR                     // 获得本地IP地址

10.93.84.189
AT+CIPSTART="TCP","64.112.48.3",1001     // 建立TCP/IP连接

OK

CONNECT OK

SIM900A测试工具:串口调试助手
SIM900A测试硬件:STM32+SIM900A+EEPROM+2串口

网友A:
SIM900A只有GPRS的,有没有GPRS+GPS的?帮忙推荐个

网友:
sim908,弄了个开发板,没功夫玩呢

网友:
这个SIM900A连接服务器有时候会不能成功,还有我们试过没法进入透传,CIPMODE不知道怎么设置总是ERROR(重启也是如此,哪位同学可以指正一下)。而GU900D连接服务器只要简单的1个指令就能成功.

网友:
SIM900是不是停产了?

网友:
connect ok 过一会后,换一张SIM卡,来回频繁这样切换测试,看看AT+CIICR时,会不会出现激活失败的情况,我这样测试就出现问题。

网友B:
没有这么复杂,查CSQ后返回0,1后就可以IPSTART了,发送之前再查一下IP STATU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么复杂,查CSQ后返回0,1后就可以IPSTART了,发送之前再查一下IP STATUS

你说的应该是查注册状态吧?SIM900A注册到网络要花15秒左右,别的模块不需要那么久,这个等待也够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查注册状态吧?SIM900A注册到网络要花15秒左右,别的模块不需要那么久,这个等待也够呛了。 ...

你是拿的那家山寨旧货把,SIM900A注册最多5-8秒,SIMCOM模块不会这差的,除非本地信号和运营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900A只有GPRS的,有没有GPRS+GPS的?帮忙推荐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拿的那家山寨旧货把,SIM900A注册最多5-8秒,SIMCOM模块不会这差的,除非本地信号和运营商有问题! ...

我们是从代理商买到的,山寨??我们测试的地方CSQ信号是30左右,问了其它朋友,也是说是15秒以上啊。

网友C:
SIM908好贵啊,就是自己弄个GPRS+GPS也不需要那么多银子,竟然卖160呢。这生意好做!

网友D:
sim900A还可以,通讯还算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m900A还可以,通讯还算可靠

SIM900 分为4个版本

1.SIM900A 工业2频,2.SIM900工业4频【国外使用】,3.SIM900MMS彩信开发板,4.SIM900_LOC 支持A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M908好贵啊,就是自己弄个GPRS+GPS也不需要那么多银子,竟然卖160呢。这生意好做! ...

焊坏一块,那个心疼啊。

网友:
SIM900据说可以把程序嵌入到里面,是不是可用啊

网友:
当交互较频繁时,
怎样能避免
AT+CIPSEND返回的
SEND OK 与下一帧数据混在一起呢?

即接收到的返回状态数据中,
含有下一帧的数据。

网友:
上边的问题,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age%3D12#pid5752368
这里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2012-11-06):
写的比较详细,谢谢啊

网友(2013-03-20):
前面三步都OK,但是为什么AT+CSTT 就是ERROR 求各位指教

网友(2014-09-13):
基本好使,但是没有公网IP没办法发送东西。。。。

网友:
那一句失败的原因很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