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zigbee模块好用

楼主(2012-04-05):
最近正在用zigbee,想找一个模块,不知道哪款好用,帮个推荐个(传输距离要在1000米以上)

网友A:
用过ZLG的小功率的一款,好像是他们自己做的一款,不太好用,主要是设置参数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ZLG的小功率的一款,好像是他们自己做的一款,不太好用,主要是设置参数方面

最好是传输距离1000米以上的

网友:
你需要的这个距离可能还真达不到,搞个几百米都不错了,还得要看使用条件。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个好用

网友:
1000米以上你听说过嘛我做了三年都没听说过有这么远的!组网的话到是有可能

网友:
JN5139或JN5148啊,距离有满足你要求的

网友:
鼎泰克有个加PA的模块,提供的数据是可视距离可达1.6KM

网友:
现在距离有这么远的么 那么他的功耗有多大呢?

网友:
CC2530+CC2591空旷能到两千,或者XBEE

网友:
赫立讯或者顺舟科技的还可以,但通讯距离得看具体场合吧

网友(2012-06-20):
zigbee本身就是低成本、低功耗的。加了外置的PA也不一定好用啊,功耗要大好多了

网友:
加了功放,CC2530 CC2430都可以的啊

网友:
zigbee主要特点是双向。1000米双向,大体相当于一台CDMA手机。何苦自己折腾呢?直接用2G的手机模块嘛。

距离远了,首先要从省电和成本角度考虑,用广播代替,GPS和“电波钟”之类就是典范。

网友:
周立功的模块ZICM2410p2传输距离有1500米,使用过程中达不到这么远,中间可以加一个模块起到中继作用。

网友:
周立功代理的ZICM2410P2可以传输1500米,价格在200元。

距离特别远的话,中间加一个模块作为中继,模块与模块天线之间最好能直视。

网友:
你是想学习用还是做产品?如果是学习的一般不带PA的模块可以了,基本上室内通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