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机机!!!

楼主(2012-04-05):
控制箱自己做的,其余零件外购...

楼主:
如下图,这个就是机机的样子拉

网友:
还没使用?

楼主:
上现是接好线的图和机箱内部接线,用的6560驱动板,每轴单轴一块,单独散热!!!

楼主:
不过控制箱内的四块驱动板,都被我烧拉,因为Y轴没有对正,结果...试一次烧一个,,,,,,但问题总是解决拉,重购1块试了下Y轴调好后都正常拉,现等烧掉的四块板子修好,就可开工拉,下面是手工试刻的,用15度,0.1MM(左),30度,0.8MM雕刻的,可是不知如何在arcam中设置刀具直径误差!!!如何设置零点..

网友:
你的机机好大!

楼主:
40CM*30C*9CM的行程,543的主轴,1CM厚的铝板,所有引线均上直径5MM以上,主控箱暂加了一个电源风扇,24V的风很大,不过单轴驱动板本身有散热片.下面雕刻试机的线.左0.1MM,右0.8MM.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wNjkwMzUy.html
图片不好传先看看视频 吧!!

网友:
你限位的线也没接,不过一般没问题的。

楼主:
限位开关,都全,但不般不做大行程,先不接拉...

网友:
接上限位好点,以免不小心又冒烟了

楼主:
改造 机箱下面每个驱动板开一个孔,上面风扇为12V的电源风扇!左上开一个电源孔,以上措施保证机子在长时间运行时毫无温升!!用的E543主轴,吃铝没问题!!电路板也没问题,精度很好!

网友:
有了CNC还用得着 手工开孔吗???
丑死了

楼主:
先要有母机呀!在下面没关系!!

网友:
漂亮的机机啊

网友:
装好了再开孔,也没关系嘛

网友:
恭喜!
不过你手工开孔的水平太差了!

网友:
呵呵 估计就是开孔水平太差了才做CNC的

网友:
呵呵 估计就是开孔水平太差了才做CNC的
===================================
这个说法足够创意!

楼主:
图还是发不上来,把我做的舵机短U架连接放这大家看看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144751008

网友:
支持摆着cnc,用手工开孔.

楼主(2012-05-20):
用这个机子做的小铝机未完成品

网友:
lz,精度如何?

网友:
额····浮想联翩啊

网友:
如果我做它的话,肯定是先让它能工作了,再用它把控制盒开好孔再装上来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