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听过超声波除湿的吗

楼主(2012-04-05):
超声波可以加湿,也有许多这类的产品,请问他们的出雾量能否控制?与什么相关?是否有超声波除湿装置,除湿量是否可以控制,例如当前相对湿度70%,将湿度降到40%,不使用pid

网友A:
怎么实现加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实现加湿呢?

加湿,采用高频震荡(震荡频率为1.7MHz,超过人的听觉范围,对人体及动物绝无伤害),通过雾化片的高频谐振,将水抛离水面而产生自然飘逸的水雾,增加空气中的水分,从而实现加湿目的。
超声波加湿的话,雾化量怎么控制,如何调节雾化量大小?

网友:
可能是调节驱动电压吧

网友:
加湿机一般都有一个旋钮控制大小
估计是不是类似PWM的。

网友B:
超声波除湿是什么原理没有听说过,
超市除湿的产品好像都是吸潮的东西。

网友C:
超声波加湿器倒是一直在用,超声波除湿还没了解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除湿是什么原理没有听说过,
超市除湿的产品好像都是吸潮的东西。 ...

我在网上看到说用超声波将吸湿剂雾化,在与湿润空气混合,这样吸湿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加湿器倒是一直在用,超声波除湿还没了解过

你用的超声波加湿器有没有雾量调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