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有没有1.2V固定输出的型号?

楼主(2012-04-05):
手上有块板子,1.2V电源采用的是AMS1117-1.2,我去AMS官方网站上搜索,没发现有固定1.2V输出的,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不是假的?请大家再推荐几款容易采购的封装兼容的LDO。

网友:
adj的adj脚接地就是1.25V

网友A:
有,我就在用。1.2,1.8,2.5,3.3,5都有

网友:
淘宝买的

网友:
国人造的,可以用

网友B:
1.2V输出的型号叫AMS11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输出的型号叫AMS1112

没查到关于AMS1112的资料啊,比如数据手册之类的

网友:
有,可以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我就在用。1.2,1.8,2.5,3.3,5都有

我也没有找到相应的手册啊
是不是全部是国产的,进口全没有。话说国产的真不放心啊

网友:
1117有1.2V的,我用过,1117有ADJ的,可以自己通过外部的分压电阻调制出自己需要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有找到相应的手册啊
是不是全部是国产的,进口全没有。话说国产的真不放心啊 ...

仔细看了下,还真貌似国产的。型号不一样,1.2的型号为LD1117A。不过可以用。觉得功率不大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我也有用1.2V固定输出的1117,目前还好,没出过什么问题。
芯片上刻印的是:
AMS1117
1.2   037
但是在AMS官网上没有找到它的任何资料或介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用1.2V固定输出的1117,目前还好,没出过什么问题。
芯片上刻印的是:
AMS1117

搜索一下,这个是很普通的ic,怎么会没有pdf?

AMS1117/1.2/1.5/3.3 数据手册, AMS1117/1.2/1.5/3.3 芯片手册 ...
AMS1117/1.2/1.5/3.3 数据手册, AMS1117/1.2/1.5/3.3 芯片手册, AMS1117/1.2/1.5/
3.3 芯片的数据手册, AMS1117/1.2/1.5/3.3 概率分布函数, AMS1117/1.2/1.5/3.3 ...

cn.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AMS1117/1.2/1.5/3.3 - 类似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搜索一下,这个是很普通的ic,怎么会没有pdf?

AMS1117/1.2/1.5/3.3 数据手册, AMS1117/1.2/1 ...

http://www.advanced-monolithic.com/pdf/ds1117.pdf

最新的官方Datasheet,没有骗你。

网友:
AMS就不清楚,不过1117是有1.2V的,不过好像很少人用,我们就用过一款。

网友F:
AMS有ADJ的呀.为什么要用这么偏门的1.2V

楼主:
引用 网友F:
AMS有ADJ的呀.为什么要用这么偏门的1.2V

FPGA的内核电压是1.2V的。

网友:
淘宝上有LM1117-1.2V

网友:
我们用的有 AP1117
分为 1.2V 1.8V 2.5V 3.3V 的

网友:
型号是AMS1117ADJ 1.25V 需要用电阻在外面调节

网友:
淘宝大把!

网友:
AMS1117-后缀,自己搜下就明白了!

网友:
如果官网上没说有,自己还楞说有(因为自己有实物),貌似有点自欺......

楼主(2012-05-14):
引用 网友G:

不知真假啊,现在也是用的这种,不过既然官网上没有1.2V固定输出的,那么这种芯片很可能是假冒的,虽然不一定是伪劣的

楼主(2016-12-25):
这玩意有定论了吗?

网友:
印象中这片子压降就要1.2V把,岂不是效率不高于50%了?

网友:
1117这片子很多家都产,这么便宜的片子不冒充别的电源就不错了,还能假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