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几个AVR DRAGON的问题

楼主(2012-04-05):
1.AVR dragon支持不支持ATXMEGA64B1和ATXMEGA128B1的JTAG下载啊?
我下了AVR  stdio5,插上AVR DRAGON,连上后这两款单片机都有显示,而且好像还可以支持PDI下载。。。可是我按照JTAG的接口接上去后一直没成功下载。读取熔丝或者下载程序的时候一直显示以下内容。
搞一2天了,一直没连上去,各位知道的帮帮忙啊。
2.AVR  stdio5里好像显示DRAGON可以PDI下载程序的吗,可以么?可是很多资料都显示DRAGON不能PDI下载啊。。

楼主:
自己先顶起,
每次我先给AVRDRAGON上电,DRAGON的绿灯会先闪几下,然后就一直显示绿色,红灯一直显示,
然后我给XMEGA128B1上电,绿灯会闪几下,最后又趋于稳定,显示一红一绿
打开STDIO5,连接DRAGON,红灯就灭掉,绿灯继续亮,读取熔丝或其他对芯片的操作都提示上述错误,
请问这样正常吗???
既然STDIO5都显示DRAGON支持这两款单片机,那我想应该是可以用DRAGON调试这两款单片机,可现在就不知道怎么会一直出现这个错误呢...

楼主:
看到论坛里有些说DRAGON可以PDI调试,不知道该怎么接,STDIO里面对于ATXMEGA128的的DRAGON连接有PDI和JTAG  2个选项,所以应该也可以的啊,不过到处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明天继续调试。

楼主:
为了排除是AVR DRAGON的问题,我用了另外一块板子进行尝试,上面的单片机为AVRMEGA16,采用DRAGON的ISP和JTAG进行下载,
结果都成功了。至此排除AVR DRAGON的问题,
而且ATMEL官方列表显示AVR DRAGON可以支持XMEGA128B1和XMEGA64B1的JTAG下载调试。
我之前用的板子是ATMEL官方的XMEGA-B1 Xplained板子,见该网站http://www.atmel.com/tools/XMEGA-B1XPLAINED.aspx?tab=overview
从板子的手册上确实没看到这块板子支持AVR DRAGON,手册如下,支持列表见第2页

怀疑是这块板子的其他器件影响了JTAG的下载,因为我对这块板子的JTAG下载是用散线连的,板子上并没用标准JTAG接口。
最后在手册的第8页发现JTAG接口还连接了LED灯。将这些LED以及限流电阻都去掉,继续JTAG连接尝试,问题依旧,继续显示上述错误。。。

楼主:
难道是这块板子将JTAG禁用了,。。可我下载又没其他下载设备,XMEGA128B1和XMEGA64B1只支持PDI和JTAG下载,
如果现在JTAG被禁用了,那只能用PDI下载了,可现手头上没PDI下载的器件啊。。。
继续纠结中。。。

网友(2013-02-21):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是avr dragon 在XMEGA128B1 上用PDI 不能读写, 目前在sto6.0不能选jtag选项,导致at
xmega64 PDI ,jtag都不能读写

网友(2013-04-11):
DRAGON使用,做一个记号。

网友A(2013-08-17):
引用 楼主:
难道是这块板子将JTAG禁用了,。。可我下载又没其他下载设备,XMEGA128B1和XMEGA64B1只支持PDI和JTAG下载, ...

dragon不是支持PDI下载吗?

网友:
xmega要用最新的as6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gon不是支持PDI下载吗?

好像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