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请推荐一款48V输入,5V输出的DCDC

楼主(2012-04-05):
请推荐一款48V输入,5V输出的DCDC,最大电流约200mA,目前选的是LM4755MT,感觉有点小贵。。。万分感谢

网友A:
DC DC 宽范围一般都是比较贵的啦 你需要隔离否? 不需要隔离的话 LM2596HV好像都符合你要求啊. 后缀是HV的哦 不是的最多抗40V输入.

楼主:
请教隔离较非隔离有何优缺点。。
LM2596HV是查不到的,不知道是停产了还是只有国产仿造品。。
LM2576HV倒是能查到,但ns原装的也超贵。。

网友:
去 MPS网站去找。比较便宜。

楼主:
谢谢,正在看。。
它是不是传说中的假洋鬼子呢?

网友:
想便宜还想要原装,你狠。
用2片LM2575不知道能不能便宜些。
通信电源48V最高的时候可以到60V左右。
你可以用LM2575先降到30V再降到5V。

楼主:
用2片。。体积受不了了。。
打算用MP4560了,5元左右。。老天保佑不要停产。。

网友:
MP4560  55v输入,

网友:
进线端,串一电阻,降低电压

网友:
9楼的方法可以一试!不过效率要求高的话就免了!

网友:
lm5007 不错 也比较常见

网友:
MP4560 是2A的?

网友:
可以使用分立器件自己搭,之前VV有一篇关于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的文章,里面就有电路。
另外看看LM5007能不能买到。最高80V输入的。国半的产品,现在被TI收购了。

楼主:
回复9楼、10楼,效率不能太低。。

回复11楼,13楼,LM5007,谢谢推荐!

回复12楼,是2A。

楼主:
上传资料

网友:
不知道国产的宽电压DC芯片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
LT3990

LT3437

网友:
比较便宜。

网友:
分立元件的不错,成本还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 DC 宽范围一般都是比较贵的啦 你需要隔离否? 不需要隔离的话 LM2596HV好像都符合你要求啊. 后缀是HV的哦 ...

2596有HV的吗?

楼主:
2596没有HV的

网友:
48V这么高的电压啊  2596好像没这么高吧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试试通过改变占空比调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96有HV的吗?

假的就有

不过用着用着会爆开,而且芯片都没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