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着推荐款低电压的gprs模块吧

楼主(2012-04-05):
打算找款3v-3.6v电压供电的gprs模块,朋友们有用过的吗?给推荐下吧!

网友:
<3.6V就性能不良好了
3.6~4.2V是GPRS模块的国际标准,都向手机单节锂电看齐的

网友:
<3.6V没什么听到过,据我所知都是单节锂电池的电压。有知道的也给上上课呗。

网友:
好像没有<3.6v的啊

网友A:
sim900 电压范围是3.2-4.8
sim900是sim300的升级版,其中sim900B和sim900S和sim300的封装兼容,大小一样,不过转接插座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900 电压范围是3.2-4.8
sim900是sim300的升级版,其中sim900B和sim900S和sim300的封装兼容,大小一样, ...

看了下pdf资料,SIM900系列的模块电压大部分在3.4-4.5v哦!

楼主:
艾特维的模块大家用过没?供电3.3V—4.5V哦!

网友:
一般3.6或者3.8V的,你看看UBLOX的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