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控制sg90舵机振动...不能动

楼主(2012-04-05):
这款舵机谁用过啊。。。。。 。。。。。keil仿真程序得到正确的pwm,请问脉冲是连续给的吗??

舵机直接接52,一直振动,不转,,

网友A:
脉冲高电平控制在1ms到2ms,周期20Hz试试。1ms对应的最小角度,2ms对应最大角度.大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高电平控制在1ms到2ms,周期20Hz试试。1ms对应的最小角度,2ms对应最大角度.大约。 ...

20hz??我在keil软件调试好,周期20ms。。。。。。。高电平在1~2ms变化、、、都只是振动。。。不工作。还有点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hz??我在keil软件调试好,周期20ms。。。。。。。高电平在1~2ms变化、、、都只是振动。。。不工作。 ...

sorry,打错了。周期20ms。
我自己写过程序,周期20ms,1ms~2ms的信号,是可以控制舵机的。
如果有条件,用示波器看看你的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打错了。周期20ms。
我自己写过程序,周期20ms,1ms~2ms的信号,是可以控制舵机的。
如果有条件, ...

好啦!!!谢谢!直接就可以驱动,原来是我搞错了,,,,太糗,单片机下载程序弄好。。。。仿真ok控制也行了,,就是程序处理的脉冲不太精确,

网友(2012-07-06):
请问可以发给我你的程序吗?

网友:
转了吗 我也买了几个 没玩转。。你能发个程序吗 55900352@qq。com谢谢啊

网友(2012-08-28):
你给的PWM要停留一段时间,舵机才有反应时间啊

网友:
你给的PWM要停留一段时间,舵机才有反应时间

网友:
比赛时候刚用这个舵机来控制超声波旋转 把邮箱给我

网友(2013-08-21):
我也想要测试程序。。示波器显示对,但是转得不对。。

网友(2014-01-02):
引用 楼主:
好啦!!!谢谢!直接就可以驱动,原来是我搞错了,,,,太糗,单片机下载程序弄好。。。。仿真ok控制也 ...

最近也在调,周期也是20ms,高电平也是1到2ms变化.就是不动,听到小小的震动声,,你的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