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语言一个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2-04-05):
本人遇到一个奇怪问题。程序如下
module ADD(clk,a,c);
input clk;
input [7:0] a;
output [7:0] c;
reg [7:0] c;
reg [7:0] b=8'b0011_000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 | b);
end
endmodule

我把输入a设置为8'b1111_1111,仿真出现问题:c输出为8'b0000_0000.为什么不是8'b0011_0000. 这个没有起作用。
如下图

我把各个数据位都改为四位。如下
input [3:0] a;
output [3:0] c;
reg [3:0] c;
reg [3:0] b=4'b001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 | b);

end
endmodule
结果输出正确。
如下图

楼主:
第一张图怎么没有呢?

楼主:
帖子快层了,顶起

网友A:
8'b0011_0000是ASCII的字符0,所以显示是0,
Radix改成Hex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b0011_0000是ASCII的字符0,所以显示是0,
Radix改成Hex就行了。

你这个好像只能在vwf文件里改吧,我改为HEX仿真还是为0,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8'b0011_0000是ASCII的字符0,所以显示是0,
Radix改成Hex就行了。

可以的。请问那就v里怎么将输出的ASCII声明为Hex。这个我确实是跟上位机进行通信。来转发ARM信号

网友:
这个没招了,只会手工改成hex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请问那就v里怎么将输出的ASCII声明为Hex。这个我确实是跟上位机进行通信。来转发ARM信号 ...

小白路过,敢为你们说的设个HEX是指得什么?

网友:
reg [7:0] b=8'b0011_0000;
似乎不能这样赋初始值吧?

网友:
这赋值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个ADD模块是几位的加法器,看一下原语呢。
我估计是4位的加法器.

楼主:
这个模块名乱取的,主要是从中简化单独拿出来验证.看样子只能多添加几段代码了

网友:
参考综合之后的RTL图,看看和原来的设计有没有出入。

网友:
看rtl图吧,或者换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