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个LPC1788的核心板,各位有兴趣没!

楼主(2012-04-05):
一直很想玩LPC1788,但是网上的板子又太贵,于是自己画了个核心板,各位给看看有没有问题!
另外不知阿莫这里可以做四层板吗?
下面给出相应的原理图和PCB图片!

板子是四层板,最小线宽为6mil, 最小线距为8mil, 100x70mm!

网友A:
还要有底板才行啊。

网友:
不错哦!
如果把LCD的接口直接画上去就好了

网友:
最好把LCD和电源单独留出来,不要底也行

网友:
能把lcd留出来就完美了,绝对预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有底板才行啊。

底板还没画好。本来想着可以项目上会用。
所以就把电源的LCD相关的东西放在底板了!

网友:
只有核心板,我们拿了,要外接多少线才能用啊?

网友:
最好用金手指引出,不要用IDC的座子。时间久了,接触不好。同时要优化输出的线的数量。

网友B:
把总线引出来就差不多了……为何不做成PC104的样子?

楼主:
以下是底板的PCB图片,目前还没画完!
原理图也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总线引出来就差不多了……为何不做成PC104的样子?

一开始也想把总线引出,无奈板的空间太小,而且双排的IDC肯定是不行的,
得像ZLG他们家的那样用3排的IDC,最后想想本核心板主要定位人机交互,因
此把数字外设接口和LCD的所有引脚引出!

一开始并没打算用作开发板来玩因此,可以有有些地方考虑的不够完善!

如果大家有兴趣,底板希望有网友帮忙来完善,因为最近琐事比较多!
再者,两块板子打样费,即是JLC可能也需要将近1K元,由于本人并不富余。
如果有人愿意,我们可以以拼板(拼车、拼房,这里简称拼板)的方式打样,
最后所得板子平分!

网友C:
我已经都做好了.....目前正在进行代码测试......

我没有使用核心板方式,核心板不方便,而且还容易接触不良...

我的板子的配置是 NAND FLASH/NOR FLASH/SDRAM/CAN /UART/USB/TFT4.3/TFT7/8 x 8按键/SPI FLASH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都做好了.....目前正在进行代码测试......

能否给个图上来看看,也省得我们再费力!
如果可用,俺定一块玩玩!

网友D:
楼主是用ad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用ad画的吗?

嗯,AD9画的!

网友:
我前一段在公司的一个项目组里使用的是这个1788,主要是控制TFT。后来公司人员离职的厉害,调我去负责别的项目去了,郁闷啊,没有机会学习这个刷屏的利器啊,现在项目基本做好,使用3.5寸的屏,刷的效果刚刚的,
不过我有这个带lcd的原理图和某开发板资料。
不知道能否帮上忙?

网友:
先上传一个 AD9的3D图片

网友:
呵呵!不错!呵呵!楼主用2块sdram?
拼成32bit的啊!

网友E:
建议楼主不要使用4层板,我们的第一版是的,结果出了问题,
后来干脆改用2层,也没有问题,产品已经销售,验证没有问题,而且外扩了很多存储器

网友C:
是的,目前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我手里有市面上几乎全部的LPC1788开发板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不要使用4层板,我们的第一版是的,结果出了问题,
后来干脆改用2层,也没有问题,产品已经销售, ...

4层板出问题,如何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4层板出问题,如何理解!

呵呵呵,,我的还是6层板呢......

网友E:
4层板出问题,如何理解!
=============================
呵呵
我只是说的我们开始的设计使用的是4层板,出了问题,当时我们是自己设计的图纸。

再说4层板价格也贵些。我刚才没有显示图片,刚才看到楼主画的板子了,很羡慕
看见很多人想学,碰巧我手上有一款开发板的资料,楼主需要参考吗,需要就发给你,

网友:
这个绝对支持  手上有几片正愁无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4层板出问题,如何理解!
=============================
呵呵

如果方便可以放上来大家一起看看!
或发我邮箱electrlife@163.com!

网友:
大家有资料的话,可以发出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
资料都放在上面来吧!这样大家都可以共享哈!

网友E:
好的,等一会,现在我在公司办公电脑前,上面没有那个资料,一会我去我使用的笔记本给你拷来,

看了一下淘宝,1788的板子价格都狠高,如果能做成双层板价格会低些,只是布线很费事啊,呵呵,我手上有一个2层的,上传图片

网友:
先传一个来自咱们论坛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等一会,现在我在公司办公电脑前,上面没有那个资料,一会我去我使用的笔记本给你拷来,

看了一下淘 ...

这板子也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公司产品主板,就是引出IO太少,呵呵

网友:
上传一开发板原理图

网友:
论坛好像不能传超过2M的,我刚才用多个浏览器都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不要使用4层板,我们的第一版是的,结果出了问题,
后来干脆改用2层,也没有问题,产品已经销售, ...

其实就又面板就完全够了,没必要搞成四层板

网友:
上面板子的例程压缩了,还是上传不了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实就又面板就完全够了,没必要搞成四层板

你是NXP技术支持?能不能解释下NXP悲催的引脚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NXP技术支持?能不能解释下NXP悲催的引脚排列?

这个问题好!真想问问是何用意!
怎会如此的乱!

网友:
现在对开发板核心板失去兴趣了。
要搁前几年肯定会做一块的。

网友:
以前买了一片LPC2478,后来再买了片LPC1787,再后来又申请了一片LPC1788,最后再做了一块板,只加了SDRAM,USB口及LCD,可惜LCD的接口做错了方向,过一段时间都做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是NXP技术支持?能不能解释下NXP悲催的引脚排列?

引起如此问题实属NXP不应该,但不知道各位在脚位交换方面利用得如何呢??布局又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起如此问题实属NXP不应该,但不知道各位在脚位交换方面利用得如何呢??布局又是怎么样的呢? ...

应该不应该,我想它这样安排有它的原因吧,能否跟我们透露一下,或者是我们没有找到它的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起如此问题实属NXP不应该,但不知道各位在脚位交换方面利用得如何呢??布局又是怎么样的呢? ...

在规划封装的时候,就要考虑脚位的问题。我的建义是多功能脚特别是可以交换的脚应该事出第二引脚来,这样子在一边画l板的时候一边调整画一边调整网络布线结构。以便在画板的时候可以互相交换。通常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没有考虑画板的问题,把后面画板超级的悲催。如果在画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如果有第二脚位就可以随时作出调整更改网络的可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好的,等一会,现在我在公司办公电脑前,上面没有那个资料,一会我去我使用的笔记本给你拷来,

看了一下淘 ...

请问2层的板子跑起来没有问题吧?貌似很多lpc1788的板子都在用四层的,我也想有空DIY个来玩玩,呵呵,4层太不经济了,有点纠结,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请问2层的板子跑起来没有问题吧?貌似很多lpc1788的板子都在用四层的,我也想有空DIY个来玩玩,呵呵,4层 ...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产品销售了几百台了,没有说是这个板子的问题。

目前我们是使用刷3.5的屏,外扩RAM做做显存,外扩flash做log等图片数据的存储。

我手上有块,可惜IO引出的很少,想买块便宜的开发板业余玩玩,可惜价格太贵,手上用到的IC都有,想自己做又没有时间画板子,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产品销售了几百台了,没有说是这个板子的问题。

目前我们是使用刷3.5的屏,外扩R ...

就封装脚多一点,用一个星期天的时间就可以把板画好了。没那么难。想想也很简单的

网友:
1788现在什么价格?这个有SDRAM,比STM32F4有优势

网友I:
貌似nxp在送m0的板子

网友J:
楼主有什么最新消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什么最新消息吗

最近一直忙工作上的事!
所以一直没进展!
如果有网友承诺可以将核心板改成具有独立电源和JTAG调试口的!
我可以开源此核心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封装脚多一点,用一个星期天的时间就可以把板画好了。没那么难。想想也很简单的 ...

高手,能不能帮楼主49楼提出的事情给做了呢?就改改估计用不了多久吧?

楼主:
如果有网友承诺可以完成,我就开源了!
我想在ARMOK这里,承诺还是可信的!

如果有网友愿意,请留言!

网友K:
引用 网友E:
4层板出问题,如何理解!
=============================
呵呵

我也想学下!!能部能发一份我!!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也想学下!!能部能发一份我!!谢谢!!

楼上留邮箱,小心id被封,赶紧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上留邮箱,小心id被封,赶紧改

不可以留邮箱吗?

网友:
不能,有规定,不能私通

网友:
楼主你的板子做的如何了?

网友(2012-05-15):
板子出来没?

网友M:
我有N多的板子哈,1788的。资源也比较得多~~~,慢慢玩。等uclinux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有N多的板子哈,1788的。资源也比较得多~~~,慢慢玩。等uclinux开源。

羡慕嫉妒恨啊~
都有什么样的板子?

网友:
N多是几多。。放一照片让大伙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NXP技术支持?能不能解释下NXP悲催的引脚排列?

确实很恶心
但是STM32 也差不多 习惯就好 有时间 有点钱的时候 出一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貌似nxp在送m0的板子

估计一百年能到手里
谁拿到了 说声!

网友:
网1788的开发板好贵.....

网友:
数据地址总线好像没有外接。工控核心板有可能外接8位总线设备的。

楼主:
唉,没时间弄,买了一个开发板(公司报)!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一直忙工作上的事!
所以一直没进展!
如果有网友承诺可以将核心板改成具有独立电源和JTAG调试口的! ...

其实你核心板上有电源引脚的啊,外面引进一个3.3V即可开工啊,各种杜邦线,全部搞定。多爽啊。

网友(2013-01-06):
版图 转让 与合作吗

网友:
只有大家努力的 合作 把技术推广下去 这个行业才有希望与机会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好的,等一会,现在我在公司办公电脑前,上面没有那个资料,一会我去我使用的笔记本给你拷来,

看了一下淘 ...

两片SDRAM 放的位置 比较山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两片SDRAM 放的位置 比较山寨啊。。。

本来就是山寨别人的不是吗?既然高手指出了,麻烦指明问题让大家学习下嘛。

网友:
不错的板子!!我也划了块开发板!外扩的口比较多!暂时没用!

网友(2014-05-15):
引用 网友C:
是的,目前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我手里有市面上几乎全部的LPC1788开发板的原理图...... ...

能分享一下找到的原理图吗,我弄的貌似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