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大小的俩个电压如何在一个电路里生存?

楼主(2012-04-05):
是这样的,家里遭贼以后,我骂买了一个防盗报警系统,我总感觉声音不够大,后来自己想接一个喇叭进来,但是报警系统的电压是6V,而喇叭的驱动电压时它的2倍,也就是12v,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弄个升压电路就可以了
boost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升压电路就可以了
boost电路

此话当真,可以详细一点不

网友:
1:2升压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话当真,可以详细一点不

真要设计起来
分两块 boost电路做供电用
还有一个电平转换电路 做信号传递用

看楼主回复应该不是做电子的吧
还是另外找个喇叭实在一点...

楼主:
不会向楼上那样讲的那么复杂吧

网友:
将两种电压的电源地相接就行了

网友B:
用三极管驱动,前后电压不一致也没有问题呀,整个电路改成12V供电,中间用7806给报警系统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驱动,前后电压不一致也没有问题呀,整个电路改成12V供电,中间用7806给报警系统供电, ...

喇叭是那种接电就叫的那种,触发报警在在主机上

网友:
换一个报警器,6V也有声音超大的,我之前买过一个,试验的时候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还是被吓到了。

楼主:
伙计们,用继电器可以不

楼主:
继电器驱动应该可以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喇叭是那种接电就叫的那种,触发报警在在主机上

9楼的方法适合你!用主机的触发信号控制三极管的基极,12V的电压加在三极管和喇叭的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9楼的方法适合你!用主机的触发信号控制三极管的基极,12V的电压加在三极管和喇叭的电路上 ...

我没见过7806,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见过7806,真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949519d126fff705cc170ab2.html
没有见过不等于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949519d126fff705cc170ab2.html
没有见过不等于没有啊!

不好意思,貌似很少用到

网友:
也可以用7805,在接地脚通过2个二极管在接地,电压偏高一些,不过可用,

网友B:
如果声音反了,在三极管处解决!增加一个或改PNP管

网友D:
用一个自耦变压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声音反了,在三极管处解决!增加一个或改PNP管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自耦变压器就可以了

谢谢你,但我不知什么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
那是有源蜂鸣器吧,不叫什么喇叭,换一个吧,5V那种,你买的是12V那种肯定无法驱动,只要供的电压正常,声音是一样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