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超声波雾化量

楼主(2012-04-05):
采用高频震荡(超声波),通过雾化片的高频谐振,将水抛离水面而产生自然飘逸的水雾,从而实现加湿。
想问一下如何调节雾化量,或者超声波加湿的雾化量与电路什么有关,他们之间有什么数学关系还是模型呢?

网友A:
可以控制功率管工作电流来控制雾化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控制功率管工作电流来控制雾化量

雾量调节由电位器W1控制,调节W1的阻值可改变BG1的基极电压,基极电压上升,振幅加大,雾量增加,请问功率管是不是BG1?他的工作电流与雾化量有没有明确的数学关系?

网友A:
功率管就是BG1。工作电流与雾化量是非线性的,也与其它工作状态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就是BG1。工作电流与雾化量是非线性的,也与其它工作状态有关。

工作电流与雾化量是非线性的,是不是说没有准确的数学关系,需要最后实际测出雾化量。
我又看到有用usb5v电压驱动微孔雾化片,淘宝上也有这样的产品,这样的也可调节雾量,那这里雾量与什么有关?图片是小型雾化器驱动线路图
还有就是实物图最右边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A:
想办法调节输入的电功率,就能搞节雾化量输出。实物图最右边那个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调节输入的电功率,就能搞节雾化量输出。实物图最右边那个是变压器 ...

你看了电路图吗?觉得按个wxs2011是什么东东?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变压器要将几伏变成几伏驱动微孔雾化片工作,雾化片工作电压(3-12v),要用那个工作电压呢?

网友A:
wxs2011应该是8脚单片机,驱动两个MOS管构成推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wxs2011应该是8脚单片机,驱动两个MOS管构成推挽电路

有什么类似的单片机,或者能用什么芯片单片机取代他?

网友A:
一般是PIC

网友B:
那个 产生”震荡“片片,正式名称叫啥???俺手上有个超声波雾化器的的那个震荡片破碎了,,,,

网友:
叫超声波雾化片,淘宝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 产生”震荡“片片,正式名称叫啥???俺手上有个超声波雾化器的的那个震荡片破碎了,,,, ...

市电的雾化片淘宝比较多,usb驱动微孔雾化片的淘宝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PIC

其实为什么要有两个管,如果不要那个wxs2011应该怎么样。

楼主:
这是我另外找到的微型超声波雾化器驱动电路方框图,感觉跟上面那个驱动线路对应不上?

网友:
实现目标功能, 有多种方法.为什么一定要对得上那个方块图呢?

网友A:
不要那个单片机,可参考:http://www.ourdev.cn/thread-5370700-1-10.html,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学习
我这里有个雾化片正好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哦,原来加湿的雾是这样产生的,我原来还以为是加热产生的(从来都没去认真了解过).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那个单片机,可参考:http://www.ourdev.cn/thread-5370700-1-10.html,原理是一样的.

我打算去淘宝买一个看看驱动电路怎么做,我一定要把他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加湿的雾是这样产生的,我原来还以为是加热产生的(从来都没去认真了解过).见笑了! ...

好像这是潮流趋势吧,我也觉得很新奇。

网友:
怎一个谢字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xs2011应该是8脚单片机,驱动两个MOS管构成推挽电路

刚刚看了一本书,觉得灵感一现,我觉得这个wxs2011会不会是555定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PIC

你好,我现在用555时基芯片产生115khz高频方波信号,应该还不可以驱动雾化片吧?
是不是应该增大驱动电流,大概放大至多少呢,电压是否足够驱动呢,还是要加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用555时基芯片产生115khz高频方波信号,应该还不可以驱动雾化片吧?
是不是应该增大驱动电流 ...

控制的方法很多,然核心元件只有一个,即"雾化片".应针对具体的该器件采取措施,应充分消化其参数,方能有好的控制法(包括提问)。不然如何回答你的问题,如:“是不是应该增大驱动电流”,现在电流是多少? "雾化片"承载是多少(额定)?现在是多少?每项设计,实际是体现的对器件功能、参数的理解以及组合应用智慧,而不是将具有某项功能的简单“堆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的方法很多,然核心元件只有一个,即"雾化片".应针对具体的该器件采取措施,应充分消化其参数,方能有 ...

是的,说的很有道理,简单堆积是不行的,雾化片参数(驱动电压3-12v,频率113khz,功率2w左右),驱动电流不清楚,网上好像没有详细一点的资料了,所以一点一点摸索,还买了实物拆开电路板看了。

网友:
"雾化片参数(驱动电压3-12v,频率113khz,功率2w左右)"想要的都有了呀!现在你可以通过测量雾化片两极电压看原设计是在什么驱动电压下工作的,比对"驱动电压3-12v"参数,看还有否提升功率的可能.除此,就是改变驱动变压器原边的电压,达到你想控制其雾化量的问题了.....

网友E(2012-10-20):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流与雾化量是非线性的,是不是说没有准确的数学关系,需要最后实际测出雾化量。
我又看到有用usb5v ...

电路有没有抄错,我手上的那块板中间抽头是接L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有没有抄错,我手上的那块板中间抽头是接L1的

线路是别人贴在网络上的,应该没有错吧

网友(2013-09-22):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流与雾化量是非线性的,是不是说没有准确的数学关系,需要最后实际测出雾化量。
我又看到有用usb5v ...

这个用单片机来代替那个wxs2011可以吗

网友(2013-11-19):
天哪,我还一直以为是压力陶瓷片

网友(2014-03-13):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流与雾化量是非线性的,是不是说没有准确的数学关系,需要最后实际测出雾化量。
我又看到有用usb5v ...

您那个mcu需要编程吗还是只要用到他的时钟信号

网友:
简单的  不需要MCU
实际上 真正使用 也没必要那么精确

网友:
同样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