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引用外部文件的宏定义的方法!

楼主(2012-04-05):
1-
A.H定义了:
#define Esc 3

b.h
要引用这个Esc该做些如何做呢?直接引用编译要报错。

while(KeYsCanFuc() != 2 || KeYsCanFuc() != 3){
                        //Per = KeYsCanFuc();
                }

另外为什么这样检测不到按键值呢?如果单独任意一个是没问题的。

void        LCD1602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e)
{
                LCD1602WRITEData((0x80 + (X << 6) + Y),0);         //如果X为1左移6为则刚好是0x40
                while(*Date != '\0'){
                                LCD1602WRITEData(*Date,1);                           //写数据
                                Date++;                             //地址++
                                LCD1602dELAY(50);                   //适当延时
                        }
}
这个写字符触串的没什么问题吧?
void        TimeSetFuc(void)
{
//                unsigned char Per;
                DS1302TimeRead(TimEdata);
                LCD1602CLEARDisplaY();
                LCD1602wRITESTring(0,0,"NNNNN");   //如果加上这句,采后菜单就不能动了,去掉就可以怎么回事啊
                //Per = KeYsCanFuc();
                while(KeYsCanFuc() != 2 || KeYsCanFuc() != 3){
                        //Per = KeYsCanFuc();
                }
}

struct         MenuItem code        SysTemSet[5] =           //系统菜单
{
                {5,"1.DatA  Set     ",TimeDisPlaYFuc,&Null,MainMenu},
                {5,"2.TimE  Set     ",TimeSetFuc    ,&Null,MainMenu},  //上面的函数写在这里面的!
                {5,"3.AlarM Set     ",&Null,&Null,MainMenu},
                {5,"4.BacKLed  Set  ",&Null,&Null,MainMenu},
                {5,"5.Password Set  ",&Null,&Null,   &Null},
};

麻烦大家帮助一下,谢谢了,每次梯子都要陈希望这次不要!

网友(2015-05-22):
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