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PL2303HX的兼容性

楼主(2012-04-06):
淘宝上8.5RMB买了条USB转TTL
卖家页面写着是PL2303HX
在论坛里下了网友发的驱动
版本是2.0.2.1 驱动日期2005-7-25
自己的电脑XPsp3

装好驱动后 短接TX RX
用STC-ISP里的串口助手测试一下自收发
9600到115200都没有问题

翻出自己做的maxim的DS89C450板子(一块8051)
用原厂烧写程序MTK就连不上板子
原来用CH341方案的USB转232的线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难道PL2303HX真就这么难用?

网友A:
之前有老网友发过。我记得是在 tx  rx 上加入二极管 就行了。不知道 还有人能找到那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老网友发过。我记得是在 tx  rx 上加入二极管 就行了。不知道 还有人能找到那个帖子? ...

帖子我看过 用google搜一下站内不难找
问题不太一样
加了二极管传输要稳定一些
我现在是停留在connecting阶段过不去
然后ISP程序就无法响应了

网友A:
用示波器  or  usb232 监听一下uart总线。  这个问题还是 时序问题,  2303 这东西 只能用在小家电上。 网上买的基本都是 垃圾货。

正宗的台湾货,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  or  usb232 监听一下uart总线。  这个问题还是 时序问题,  2303 这东西 只能用在小家电上。 网 ...

手头上还没这些调试仪器
看了一下论坛里的说法2005以前的驱动似乎会好一些
我准备试试看

楼主:
换了一个号称兼容性更好的2.0.0.18的驱动
发布日期为2003-7-16
问题依旧 还多了一个新问题
每次都要重新拔插一次 才能从MTK里打开串口
我感觉是没希望了

网友:
PL2303挺还用的,不过只在STC用过做下载,其他的没有过。不过调试经常用,很好使;而且便宜

网友B:
23xx 的不适合stc下载时序。FT232和CH341/340合适,仅此而已

网友:
这东西就一个好处,便宜,别指望它做太多事情,芯片版本太多,兼容性确实不好,有时要试好几个驱动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xx 的不适合stc下载时序。FT232和CH341/340合适,仅此而已

不会吧?我买的国产的都能用啊,速度115200,电源接反都没坏。

网友C:
我XP下 一直用的好好的   这个东西性价比高  IC 1块多钱一个   驱动很关键 有的驱动不太好

网友:
我在电子市场买个PL2303HX芯片就花了 10 RMB
没法给STC12系列的下载程序
STC89系列的还算凑合

网友:
估计要看生产厂家。我们公司之前用的一种,刚开始挺好,用一段时间后就出问题了:每次刚插入USB口时可以用,但芯片开始发热,当发热到一定程度时(烫手)就不能用了。后来公司换了一种,外观几乎是一样的,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XP下 一直用的好好的   这个东西性价比高  IC 1块多钱一个   驱动很关键 有的驱动不太好   ...

昨天尝试了2005年和2003年的驱动 都不尽人意的样子

楼主:
今天在STC12C5A60S2上试了一下 驱动是2003 一直连不上
而且我发现这个版本没法在ISP里打开串口 要重新拔插一次才行

另外 是不是下载的时候不应该用PL2303HX向目标板供电?
只接RX TX GND会不会好些?

网友D:
看看目标板的电源是不是和串口的电源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目标板的电源是不是和串口的电源一致

我是直接由PL2303HX的板子向目标板供电的
都是5V系统
PL2303HX由USB口供电

网友:
直接上FT232吧,调试用的话,买一两根而已,费的那心思就不值这点钱?

网友:
唉,看来我以后还是要用FT232比较靠得住

网友E:
ft232要贵许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ft232要贵许多吗?

无论芯片还是成品 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xx 的不适合stc下载时序。FT232和CH341/340合适,仅此而已

PL2303HX什么价格,FT232和CH341/340什么价格?

网友F:
我在淘宝上买了几次,合计百多片pl2303,批号也有很多种,价格是1.7~1.8左右的,
也是连接stc的,暂时未见什么问题

但pl2303和stc芯片,我是用二极管隔离的,pl2303是由usb供电,stc芯片是外接电源供电的,
下载程序没啥问题,应用上也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淘宝上买了几次,合计百多片pl2303,批号也有很多种,价格是1.7~1.8左右的,
也是连接stc的,暂时未见 ...

请问是STC89系列还是STC12系列?

网友:
2303真的很垃圾驱动不好。太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STC89系列还是STC12系列?

是STC12C56xx
驱动是官网的1.50版本,在xp下下载和应用都没问题,win7下应用也正常。

网友(2012-06-12):
2303这个东西版本太多了,能用的算你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