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和汇编写的流水灯

楼主(2012-04-06):
本人用C语言和汇编写的流水灯,可是现象本人很难理解,希望有哪位大虾路过指点一下:
程序:
//用右移运算流水点亮P1口8位LED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n;
  for(n=0;n<30000;n++)
      ;*/
#pragma asm
   MOV R0,#100
   LOOP:
   DJNZ R0,LOOP
#pragma endasm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P1=0xff;
                delay();
                for(i=0;i<8;i++)//设置循环次数为8
                 {
                   P1=P1>>1;   //每次循环P1的各二进位右移1位,高位补0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
          }

}

这样的话只有第一盏灯亮,也就是P1^7的亮

如果吧P1=0xff;去掉的话P1口8位LED顺序亮下去
这是为什么呢?
第二种现象还好解决,第一种就不知道怎么理解了。
不求甚解、

网友:
              for(i=0;i<8;i++)//设置循环次数为8
                  {
                    P1=P1>>1;   //每次循环P1的各二进位右移1位,高位补0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
           }

}

这样的话只有第一盏灯亮,也就是P1^7的亮
//**********************************************

P1=P1>>1;   //每次循环P1的各二进位右移1位,高位补0
自己不是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吗?高位补0。对应输出的D7的LED就会亮。
//**************************************************************
流水灯的写法:
char i,j;
i=0x1;
for(j=0;j<8;j++){
  P1=~i;
  i<<=1;
  delay(n); //n=延时系数
}
如果要周尔复始,在外面再加一个循环。

网友:
LS正解
P1=P1>>1;   //每次循环P1的各二进位右移1位,高位补0
这里的P1最好用一个uchar来存再付值

楼主:
我的意思是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P1=0xff;
                delay();
                for(i=0;i<8;i++)//设置循环次数为8
                 {
                   P1=P1>>1;   //每次循环P1的各二进位右移1位,高位补0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
          }
  }
这样的话只有一盏灯亮,也就是P1^7的亮
这是问什么呢?

如果我用C语言的程序来做延时子程序的话就正常,用汇编就只有一盏灯亮
不知何解

网友:
应该存到一个变量,再将变量赋值给IO口

楼主(2012-05-07):
看来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