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UART模拟PWM或者DAC

楼主(2012-04-06):
8052上还有第二路UART
通过发送0x00~0xff来调整占空比

网友A:
还是用I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IO吧.........

IO要调整占空比还是麻烦了一些 占用的资源也多一些吧

网友:
用UART模似 PWM与DAC  这个想法好。

网友:
假如我要100%的占空比,怎么弄呢?要知道串口协议每一帧都是以0打头的。
我认为用串口模拟PWM是行不通的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但是我感觉范围不能包括0~100%,0和100%还是好弄的直接 I/O输出0 1 就好了

网友:
感觉线性应该不会太好

网友:
这个精度?

网友:
这个也就是个大概,要精确需要反馈。

网友:
模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就是10Bit一组的数据里边一个0,一个1。PWM的频率受到过采样影响不容易高,占空比受到起始和停止位影响范围受限。

网友B:
8052的串口我记得有同步串行模式的,发什么就串出什么,不会加头加尾的。

网友C:
想法挺好。不过个人觉得跟IO方式比没什么优势,还不如IO方式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52的串口我记得有同步串行模式的,发什么就串出什么,不会加头加尾的。

那是串口0,
可以使用第二个串口通信,第一个串口PWM,定时器0用来做时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挺好。不过个人觉得跟IO方式比没什么优势,还不如IO方式灵活

绝大多数的51都有UART
我是想通过这样实现一个PWM能节省一些代码长度
同时减少资源的开销

楼主:
如果采用移位寄存器的模式
用比较简短的代码还能构成16bit 24bit的PWM

网友D:
发送0x01 和 0x80 有区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52的串口我记得有同步串行模式的,发什么就串出什么,不会加头加尾的。

哦,是吗,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送0x01 和 0x80 有区别么

是0X01 0x03 0x07 这样

网友:
应该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送0x01 和 0x80 有区别么

是发送0x01 0x03 0x07 这样
充1和0的个数不一样 占空比就不一样

网友:
那也只有2^3=8个阶,也就是3位的PW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