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 的AT指令是不是等待上一条指令结束才能接收下一条指

楼主(2012-04-06):
GTM900C 的AT指令是不是等待上一条指令结束才能接收下一条指令,我发一条指令模块还没返回结果,这是我在写入新的AT指令它会执行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郁闷的是有时候它直接返回我发送的指令,有时候不管发送什么指令,返回的都只有OK,发送查询指令也只返回OK,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一般要等待你发出去的命令反馈吧,如果返回OK,就证明他接受此命令了

有时返回OK,有时返回你发的命令那是正常的,有个命令是设置回显的吧,关掉回显就人返回OK,开回显就会返回你发出去的命令

网友:
AT命令的标准工作方式就是这样,管你是什么牌子的模块

网友:
900C对于本地执行的指令,是有输入缓冲的,你可以一次发送多条,然后他批量执行后返回结果。
但是对于需要和基站网络交互的指令,只能等他完成后才能进行下一条。

网友(2012-07-29):
GTM900C连续发送两条指令,只会执行第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