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固件库中写法*(__IO uint32_t *)疑惑

楼主(2012-04-06):
调试固件库时,碰到这样的写法:*(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其中tmp是中断基地址0x40010400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0x00000003;
                                   个人理解:将tmp 变为0x40010403后 强制转换为指针类型  取指针中的值     即--tmp指向地址0x40010403 tmp中的值为地址0x40010403中的值

     但是调试时看到tmp中的值仍然为0x40010400   瞬间迷茫了,求高手指导  上面那种用法的具体意思 现在tmp值为多少  tmp地址为多少?

网友:
对tmp的值对应的地址内的值进行修改,没有对tmp修改

就好像a[0] |= 1,不会改变a的值一样

网友:
就是给地址在0x40010400的整型赋值。
不用管tmp的地址为多少,用不着

楼主:
哦,当时只是想了解得更深一点。

楼主:
查阅了一些资料,应该是我不太了解优先级而误解了。

网友:
继续俺悲催的加减法,

网友:
c语言的基础不牢啊,要好好巩固一下了

网友:
好好看看库源码了,修炼C

网友A:
tmp 应该为#define 定义的常量
(__IO uint32_t *) tmp  这个是强制类型转换
把这个常量转换成 __IO  不可被综合的uint32_t 指针。
* (__IO uint32_t *) tmp   再加上*,表示取内容。

网友:
恩,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2013-06-28):
引用 网友A:
tmp 应该为#define 定义的常量
(__IO uint32_t *) tmp  这个是强制类型转换
把这个常量转换成 __IO  不可 ...

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网友(2013-12-02):
引用 网友A:
tmp 应该为#define 定义的常量
(__IO uint32_t *) tmp  这个是强制类型转换
把这个常量转换成 __IO  不可 ...

是啊,C语言基础不牢啊 加强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