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驱动CC1101!

楼主(2012-04-06):
最近在玩CC1101,现在遇到一些问题,贴出来请大家帮助!
1.STM32 的SPI初始化,以及读取chip id是多少?
2.在发送的时候,总是停在

u8 SpiCSendPacket(u8 *TxBuffer,u8 Size)
{

        SpiCStrobe(CCxxx0_SIDLE);//进入空闲
        SPiCWriteReg(CCxxx0_TXFIFO,Size);//写大小
        SpiCWriteBurstReg(CCxxx0_TXFIFO,TxBuffer,Size);//写入要写的数据
        delay_ms(100);
        SpiCStrobe(CCxxx0_STX);//进入发送状态

        while(!GDO0);         //while(!GDO0  总是停止在GDO0的的状态判断处

        while(GDO0);         //while(GDO0) end of packet
               SpiCStrobe(CCxxx0_STX);//进入发送状态

           return 0;
}

请问这跟那些因素有关,是配置不正确还是时序不对?

3.如何来验证模块已经工作,有数据发出?我手头有一对模块,如果将另外一对是为接收的话,那么
  SPiCWriteReg(CCxxx0_ADDR,    0x00);          //Device address.           0:广播地址
这个是不是设置发送端的地址呢?

以上是疑问,有驱动成功的,给点建议,或是参考!谢谢!

网友A(2012-05-23):
我现在也是碰到这个问题。现在正在找原因,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是碰到这个问题。现在正在找原因,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建议用中断。IO循环容易出问题。

楼主:
我的发送现在不会在、卡在WHILE那里了,现在在搞接收端的,调试通了我报告下!

网友(2012-07-02):
接收端弄好了么

网友B(2012-10-08):
引用 楼主:
我的发送现在不会在、卡在WHILE那里了,现在在搞接收端的,调试通了我报告下! ...

楼主,能说说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C(2012-11-16):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说说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吗??、

这个和你的cc1101的配置有关系,是用GDO0还是用GDO2作为测试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你的cc1101的配置有关系,是用GDO0还是用GDO2作为测试点

谢谢你~
我现在用CC1101进行中断收发数据时(GDO0引脚配置成0x06,接收中断),明明在发送时关掉了GDO0引脚中断,但是在发送完之后打开中断,cc1101还是会进入中断,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
我现在用CC1101进行中断收发数据时(GDO0引脚配置成0x06,接收中断),明明在发送时关掉了GDO0引 ...

这是我的QQ号,602998428,加前注明amoBBS,方便的话,我看下你的源码,我没有关闭中断,因为时间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