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方公式和魔方图解

楼主(2012-04-06):
近来魔方机器人在论坛很热,我收集了点资料,给需要的人。
可惜我还没能力DIY个魔方机器人。
以下是论坛上发的一个学生的毕业设计: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3886-1-1.html
资料图片

资料文件

网友:
顶一下  先收藏了  有时间慢慢玩 ~~~~~~~~~~~~~~~~~~~~

网友:
家里有个摩方,不会还原了

网友:
手下了,只会拼一面啊

网友A:
LZ..这算是免费宣传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算是免费宣传麽.??

不是宣传,是我自己也想DIY一个魔方机器人,有无从下手,发点资料想抛砖引玉。

网友:
玩了下,只能玩转一面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宣传,是我自己也想DIY一个魔方机器人,有无从下手,发点资料想抛砖引玉。 ...

呵呵.. 原来那么多人有兴趣啊..

网友:
楼上各位能下载吗?我怎么下载不了呀,下载显示完成只有64K

网友:
魔方还没玩过呢。。。。OUT了!

网友:
收藏!!!!以后有机会再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原来那么多人有兴趣啊..

那是,你前些天抛出个毕业设计,后面跟帖一片

对你那个机械结构和支架挺感兴趣的,不知道如何搭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前些天抛出个毕业设计,后面跟帖一片

对你那个机械结构和支架挺感兴趣的,不知道如何搭建的 ...

呵呵..等我后面发出来吧..

现在还在整理材料写论文...

网友:
现在的学生好强悍

网友:
我很久一前玩过,6个面全部对上去 ,用不了5分钟。好长时间没有玩了。我当时还创造了一些公式,记在一个本子上。

网友:
我创造的,我认为最经典的公式是,当6个面全部对齐后,中间有个色块却是倒转180度。
如下图
1 2 3
4 5 6
7 8 9
中间那个5字,是倒过来的,看着不顺眼,我创造了一个公式只用20下,就可以在保证其它所有面的颜色顺序全部保持不乱的情况下,把中间的5字转180度

网友:
之前看过论坛里有人做出的魔方机器人,确实很惊人!

网友:
对齐第二层的公式,原来教程上面的是,动用了3个面,转动8次,得到的。
我研究出来另一种公式,只须转动2个面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得转动12次。

网友:
有时间试试

网友:
我还总结了一些 魔方定理
比方说有限面定理:转动限定的几个面转乱魔方,一定有办法可以只转动这几个限定的面,而把魔方复原的方法

网友:
还有个定理
可逆定理:通过一个序列转乱魔方,然后使用与原来序列相反的操作,一定可以复原这个魔方

网友:
还有个定理
循环定理:用同一个序列操作魔方N次,这个魔方一定可以复原

网友:
哟西。。。从小就 没复原过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
上帝之数只有20,还原时间,主要看机械结构和电机了。

网友C:
最多只玩到了三面,没有找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多只玩到了三面,没有找公式。

远切回回,接孩子放学

网友:
自己没能力玩了

网友:
我只能拼一面和第一层,没记公式。看来要进步,还是要记公式啊。

网友:
前段时间,偶坐马桶时玩一下。

网友:
一直在玩,公式用的都是最好记,最方便的,手法也没有练。一般还原两分钟内。没有研究过魔方,只是照公式还原。看见过魔方机器人,但是看那个机器人还原过程,应该和手拧的公式不一样。

网友:
抽空学学

网友:
很久以前玩过,不记公式只能做一个面,从第二层开始,不按公式恢复不了。哪个坛友是自己从来没看公式复原的?

网友D:
我一般是直接拆开,然后按颜色再装回去

网友:
有时间也玩玩  其实挺有意思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是直接拆开,然后按颜色再装回去

应该放回去时故意把一个角搞反,再高的高手也复原不了。

网友:
先收着,等回去玩玩

网友:
真可惜,下载回来的文件老是出错或没下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放回去时故意把一个角搞反,再高的高手也复原不了。                                     ...

不用高手,我复原到一半的时候就能发觉不对的地方。

当然,如果调换的块太多的话,开始就能发现不对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放回去时故意把一个角搞反,再高的高手也复原不了。                                     ...

拆开重装以后,只有十二分之一的几率可以还原

网友:
自己会拼,但感觉自己的方法太复杂,学习一下

网友:
先收藏回去再看

网友:
好啊 ,有时间玩一下

网友:
魔方没玩 不过这资料收藏了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详细资料,做个机器转魔方,可以省人工!!

网友:
真有意思!想不到魔方还有计算公式呢。

网友:
最近也重新玩了一下,发现自己又忘了公式。。。

网友(2012-06-03):
小孩把4阶魔方给拆了...
结果杯具了...
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才装回去

网友:
不到三分钟能复原6面的飘过.......
没仔细记公式,如果认真记记的话可以做到1分钟以下.
推荐个站点:http://www.rubik.com.cn/
我就是从这里学的.

网友:
有时间  把玩一下……

网友:
收藏魔方公式

网友:
近来就想教教小孩玩,无从下手,谢谢了

网友:
刚好在玩 学一下了!

网友:
支持啊 啊啊啊 啊

网友(2012-07-05):
呀这么多人啊 ……

网友(2012-11-12):
有时间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