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 串口超时未接收到数据的方法

楼主(2012-04-06):
我在做一个单片机编程器,使用串口上下位机通讯。编程器界面如下:

现在在使用C#串口控件卡在了,不知如何处理串口超时未接收到数据。编程器的上下位机通讯协议使用STK500.

网友(2012-08-19):
引用 网友A:
帮定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我用c#写上位机的时候,发现如果设置串口的触发阈值为8个字节,但是只接收到8个以下字节的话,无论如何系统都不会产生事件。那个read的超时好像只有在事件被触发之后才开始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