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带WIFI,WINxp系统,怎么做成无线服务器?

楼主(2012-04-06):
笔记本电脑带WIFI,WINxp系统,怎么做成无线服务器,让其它的WIFI可以通过这个笔记本上网?

下载了“ApWiFi-软件无线路由器”,xp系统不行,win7未验证。

下载了“WIFI宝”,xp系统不行,win7可以。

winxp是不是先天不支持“WIFI服务器”功能?

网友:
XP里设置下就可以把有线网络共享给WIFI

网友A:
不用软件用向导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软件用向导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试过了,能连接到wifi,但是上不了网。

winxp没有dhcp服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软件用向导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试过了,不行啊!~

你试过么? 采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
还有人成功过?

网友B:
做WIFI共享,前提是你的笔记本有双网卡。XP很容易实现,直接用网络共享,然后在WIFI设置里面设置成点对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WIFI共享,前提是你的笔记本有双网卡。XP很容易实现,直接用网络共享,然后在WIFI设置里面设置成点对点即 ...

笔记本是有双网卡的(有线网卡+wifi)

我按照网上的资料做过,有线网卡是可以上网的,另一台电脑能连上wifi,但不能上网。

楼主:
有人真的试过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笔记本是有双网卡的(有线网卡+wifi)

我按照网上的资料做过,有线网卡是可以上网的,另一台电脑能连上w ...

设置IP 网关 DNS,还有,关掉共享电脑的WINDOWS防火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IP 网关 DNS,还有,关掉共享电脑的WINDOWS防火墙。

首先有线网卡是可以上网的
我是想将wifi网卡设置成ad hoc模式。

网友:
网上搜索两台笔记本共享无线上网     我成功过。一台电脑插上有线网络    同时无线网卡作为发射    可以的

网友C:
试试connectify最新版吧~支持xp
超级好用 我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connectify最新版吧~支持xp
超级好用 我一直在用

试过了,只支持win7.   xp不行!~

网友D:
一直都用的intel自带的什么mywifi共享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都用的intel自带的什么mywifi共享挺好用的

支持XP?

网友D:
支持的这里有http://wenku.baidu.com/view/413f4865f5335a8102d22016.html不过要硬件支持的老笔记本好像不行

网友E:
可以试试系统自带的ICS功能
参考微软官网的介绍:http://www.microsoft.com/china/w ... networking/ics.mspx
手机没试过,以前试过用这种方法4台电脑用无线共享有线网络,主机设置共享有线网络,然后主机和客户机建立无线临时网络,最后客户机设置无线自动获取IP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的这里有http://wenku.baidu.com/view/413f4865f5335a8102d22016.html不过要硬件支持的老笔记本好像不 ...

仅仅支持VISTA、WIN7,不支持XP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系统自带的ICS功能
参考微软官网的介绍:http://www.microsoft.com/china/windowsxp/pro/using/how ...

4台电脑用无线共享有线网络,是通过WIFI路由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台电脑用无线共享有线网络,是通过WIFI路由的吧?

不是,笔记本有线网络连接internet,通过无线网络共享给4台电脑。不需要路由的。

网友:
这个共享是一对一的。而且每台计算机都得有一张有线网卡,一张无线网卡。意思是:A有线连接internet,通过无线把有线的网络资源共享到B,B把无线网络共享到有线,连接到C,C再把有线网络共享到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