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2。1原理图中好像画错了一个接地符号

楼主(2012-04-06):
如图,那样R5、R37、R38组成的分压网络两端电压不就是电流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了吗?

网友A:
没错的,详读其他相关帖子,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
你再仔细看看下面的R6、R36、R39吧。

楼主:
还是没明白

楼主:
R5、R37、R38相当于串联后与R42并联

网友:
呵呵,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B:
是对输出电压的差分吧,输出“+”和输出的“地”,经过电阻分压以后进行差分,这样的话输入运放同相端的当然都是输出“+”相对于数字地的分压,输入运放反相端的就是输出的“地”相对于数字地的分压。所欲说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的,详读其他相关帖子,你就会明白的

贴子太多了,不知看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对输出电压的差分吧,输出“+”和输出的“地”,经过电阻分压以后进行差分,这样的话输入运放同相端的当 ...

这么一解释好像有点明白了,我再仔细想想,谢谢你的热情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一解释好像有点明白了,我再仔细想想,谢谢你的热情帮助

我也想了好长时间……

楼主:
再想想又有点糊涂了:输出“+”和输出的“-”,都是对"数字地"分压后进行差分,电路为什么不是这样画呢,而是把R36作为反馈电阻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想想又有点糊涂了:输出“+”和输出的“-”,都是对"数字地"分压后进行差分,电路为什么不是这样画呢,而 ...

运放差分电路就是+端的电阻下臂接地,-端的电阻下臂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