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示波器波形线条粗,是不是没有数字滤波功能缘故?

楼主(2012-04-06):
我的示波器波形线条粗,是不是没有数字滤波功能缘故?

网友A:
有可能,数字滤波可以设定频率范围来减少信号噪音或滤除误差信号,最好选有数字滤波功能的,现在部分国产的都有这个功能,比如鼎阳的

网友:
如果是模拟的示波器,也有可能是focus没有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数字滤波可以设定频率范围来减少信号噪音或滤除误差信号,最好选有数字滤波功能的,现在部分国产的 ...

难道是我语文没学好?“现在部分国产的都有这个功能,比如鼎阳的” 到底有还是没有

网友:
应该可以调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我语文没学好?“现在部分国产的都有这个功能,比如鼎阳的” 到底有还是没有 ...

鼎阳示波器很多型号都有的,因为我们公司有用,不信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安泰信的机子垃圾的要死 千万别买

网友:
可以开平均值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