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板各方案横向比较

楼主(2012-04-06):
好久没有发帖,从事锂电池管理设计5个年头有些心得与经验,拿出来与新老网友交流。
目前市场上主流保护板方案,芯片提供商有日系的精工,理光,米苏米和OKI。美系的Ti,O2,intersil, linear.台湾的和国内的也有,不过主流市场很少用,比如比亚迪的1~4串芯片,自己都不用。
纯硬件方案,简单易用,方案可靠。代表芯片为精工单节的8261,8241,3~4节的8254以及07年底才推广的可级联3~4节方案8204.理工的单节5408,2节5460.米苏米的3~4节1414.
软件可编程方案,需要对EEPROM写入保护数据,参数设置较为灵活,但生产工艺比纯硬件复杂,软件可靠性不容易做稳定。O2方案这些年的辉煌与暗淡可以说明这一点。典型产品为O2方案的OZ890,Ti的PL910以及带无损平衡和精确电量的PL116方案。当然作为笔记本电池方案的主要供应商他们BQ系列的3~4串方案非常可靠。
模拟前端方案,需要外面配合单片机才能使用,自由度更加大,可以通过隔离总线实现任意级联。典型方案为intersil的ISL9216,ISL9208.linear的LTC6802.我在韩国做的保护版上见过采用intersil的方案的,国内几乎没有。Linear的方案主要用于电动汽车管理系统,由于价格和易用性等问题,后遭到Ti的PL536方案打压,现在亿能和冠托已经切到536方案。

本片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让广大网友能真正找到DIY的乐趣,并从中学到相关的知识。而不是随便的买几个东西组装下,还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被骗。

网友:
楼主可否详细介绍一下
有无有具体的PDF上传一下啊

网友A:
请问楼主 单颗电芯上MAXIM的方案如DS2438如何?
我还看过在一些BMS里采用PIC宽工作电压范围MCU做
集成度也很高

楼主:
精工芯片方案:2007年前主要采用单节IC方案级联或用8254多节方案级联。i
典型结构如下:

楼主:
8254级联方案的结构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单颗电芯上MAXIM的方案如DS2438如何?
我还看过在一些BMS里采用PIC宽工作电压范围MCU做
集成度也很 ...

MAXIM的东西太贵,,这个芯片估计是带电量统计的,一般的产品没有必要用。

楼主:
同意jackiezeng,maxim东西太贵,货期不好。但芯片带电量Ti的出货比较好。

楼主:
PIC的单片机是可以做,但16串以内的主流方案并不是用单片机,而是专用芯片或模拟前端加单片机方案。锂电池各种工作状态的状态组合非常多,用单片机开发软件的难度非常大,并不是简单的测试电压电流,关个MOS这么简单。

楼主:
单节方案07年之前基本采用光耦级联,之后出现采用三级管级联的方案。光耦级联的电路简单,但由于要驱动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功耗不容易做低。三级管级联可以解决功耗问题,但由于增加的三级管数量较多,降低了板子整体的可靠性。
8254级联方案,元器件数量和功耗比单节方案都有优化,外电路结构类似单节方案中的恶三级管级联,采用了数量较多的三级管。电磁兼容测试很难通过,星恒之前就吃过此亏。
最新的8204级联方案,完美解决了之前采用单节方案或3~4节方案碰到的各种问题,当然代价就是成本升高。典型电路如图

当然精工方案的演化方案还很多,万变不离其宗,都是用精工的芯片做采样后面增加一些电路转换芯片输出信号最终达到控制总回路开关的目的。从故障率和可靠性来看这几个方案是越来越优化的。不能说网友还在用07年之前的光耦方案就不好,每个人心中都会评估自己心中的性价比到底是多少。
    未完待续。。。

楼主:
MM方案:最新方案是保护3474加平衡3513。

优点:保护芯片与均衡芯片价格都低于精工,尤其针对10串,13串的应用,差异尤其明显。外电路比精工电路还略简单。
缺点:放电部分的驱动电路不理想,尤其过电流保护和短路保护,容易损坏MOS。平衡芯片比精工的精度略差。
因为之前1414芯片市场反应没有精工的8254效果理想,评估新的3474也需要谨慎。

硬件方案最典型的方案就是就是精工与MM的方案,虽然官方手册给出了参考设计,但离产品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广大网友,设计使用时不仅要对官方手册详细理解,更要对锂电池的各种工作状态,包括单个状态如过冲,过放等,以及组合状态,如过放延迟动作时间内出现过流等,进行分析,最终设计出可靠产品。
软体方案之Ti方案:
Ti的产品系列非常多,产品更新换代也很快。3~4节方案主要用在笔记本上,从20Z90+29330到20Z95。5~10节的方案从Pl900 到77910最后又更新到77910A。以及目前认为最高端的方案精确电量+无损平衡+保护+SMBUS方案PL114到PL114S12到PL116。可以说Ti提供了几乎所有的锂电池管理方案,从高端到低端都有,有些甚至比纯硬件方案的成本还要低。
我们可以评估下动力的方案77910和PL116与传统硬件方案比的优势。后续再用凹凸以及OKI,intersil等的方案与Ti比。最终得出整个锂电管理市场的技术最优,价格最优以及最佳性价比等结论。
77910A最多管理10节,与精工或MM方案比自带平衡管理,并内部集成平衡MOS。10节得器件成本低于精工方案与MM方案相当。功能上增加了总线接口,并有简单的电量计量,比硬件方案高出一筹,从生产工艺上讲因为涉及编程,和硬件方案比,生产成本略高。综合评估,如果精工维持目前价格MM和Ti方案对其威胁会比较大。市场还没批量使用过77910A的方案,或者说77910A还没有接受批量测试的考验,不好评估其可靠性,单从手册的技术指标,成本,生产工艺,厂家备货种类等等综合考虑,,77910A有相当优势。典型电路如图

图中右侧很大一部分电路是编程用,实际生产可以省略。
带精确电量与无损平衡的方案目前最高版本是PL116.对技术型DIY爱好者这绝对是最佳选择。可以精确计量电池电量,电池差异采用无损平衡(简单理解为把电量多的电池的电充给电池少的电池)。芯片内部自带“黑匣子”可以计量电池使用过程中的最大最小值以及充放电时间次数等信息。带数据总线可以通过适配器连接电脑。技术上与所有其他方案,无论软件硬件都高出一大截。当然价格也高出一大截。优点就不多说了,你可以得到最完美的充电曲线:

无论你的电池差异多大,充完电后几乎可以完全一致,这是硬件方案无法达到的。
任何方案都有两面性。这个方案也有其缺点,“成本”会比硬件方案高出几乎100% 。生产工艺复杂。最重要的一个是其无损平衡的工作过程属于开环控制,如果平衡失控,主芯片根本不知道,这样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好马还得好驭手呀,平衡部分,需要在官方参考基础上增加额外的保护调理电路。官方电路如下:

未完待续....

网友:
请教楼主,是否有
既有保护,又可以充电的芯片?单节的就好

网友:
现在在做锂电池只能管理,对于保护板还没有了解 学习

网友B:
LS这种需求的,国产的就非常多了,数码产品例如MP3/MP4里面比比皆是,1元左右的,上海、杭州有几家。

网友:
唉,看LZ的解说那是相当给力,但图片就要带眼镜+放大镜了。

能不能上传清晰点的图片啊?

网友:
l楼主可否将资料转换成PDF档,这样方便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S这种需求的,国产的就非常多了,数码产品例如MP3/MP4里面比比皆是,1元左右的,上海、杭州有几家。 ...

兄弟,给几个具体点的,型号,淘宝好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给几个具体点的,型号,淘宝好买的

CN35**,具体型号要问采购才行,他们是直接向深圳的代理买的,没有什么问题,比较稳定。

网友D:
910A的有电量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N35**,具体型号要问采购才行,他们是直接向深圳的代理买的,没有什么问题,比较稳定。 ...

你说的这种,是充电管理IC, 充电电压都是定死了的,可以不用关心过充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管到过放啊。还是要加保护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910A的有电量功能???

我的表述不准确,需要配合一个一两块钱的单片机才能实现。多谢楼上提醒。

楼主:
Cj519也是锂电行业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种,是充电管理IC, 充电电压都是定死了的,可以不用关心过充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管到过放啊。 ...

MP3/MP4上使用的锂电,单节的,一般都会带保护板,过冲、过放都有保护,我测试过直接短路、用个电阻放电等等,都可以很好的保护。唯一就是锂电长时间不用,鼓气包,就没有办法了。。。

带保护板的,同不带的,价格相差极小。。。

网友B:
还测试过,充满电后,用裁纸刀故意划烂电池,结果有火星,裁纸刀刀尖都烧了,但电池本身没有爆炸或者起大火。。。

也测试过烂电池,引线稍微用力,就断。。。我现在办公台里面还有2盒子从市场上买来的各个牌子的锂电。。。

网友:
应该是软包装锂电,而不是圆柱形的,LZ位的是指那种笔记本电脑电池,一节一节串并的

网友:
是做这块的,现在都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做。软件做的少,硬件的多。自己也主要是做硬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测试过,充满电后,用裁纸刀故意划烂电池,结果有火星,裁纸刀刀尖都烧了,但电池本身没有爆炸或者起大火 ...

稍微正规一点的电芯厂都会做各种安全试验。安全一般都是有保证的。

网友:
正需要,收藏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非常有用!

网友E:
楼主还用8254么 我有pin 2 pin 替代8254的芯片  也有24串以下带平衡的保护板方案  也有集成模拟前端+51内核 带16位ad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用8254么 我有pin 2 pin 替代8254的芯片  也有24串以下带平衡的保护板方案  也有集成模拟前端+51内核 ...

目前主要用8204和3474的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MP3/MP4上使用的锂电,单节的,一般都会带保护板,过冲、过放都有保护,我测试过直接短路、用个电阻放电 ...

您好,最近也在做,锂电保护的相关产品,能不能推荐几个型号看看。

网友G:
这个我也在玩,单节的现在用的是DW01 和8025A(mos管)当做作出保护过充和过放的。
锂电一定要有一个充电管理,还要有一个过充和过放的保护片子。
多节的也在玩,8254现在用的多,以前用1414的。但这些多节的都没有平衡功能,还有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H:
请问楼主,相同容量的锂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有什么区别?我使用下来感觉差不多。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网友:
标记一下,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最近也在做,锂电保护的相关产品,能不能推荐几个型号看看。

看你的应用和客户需求,需要综合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也在玩,单节的现在用的是DW01 和8025A(mos管)当做作出保护过充和过放的。
锂电一定要有一个充电管 ...

8254现在很便宜了,3块多吧。5串以内方案太成熟了,现在各家就是拼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相同容量的锂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有什么区别?我使用下来感觉差不多。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

目前看没什么区别。对使用者来说都差不多。

网友:
学习,内容很专业

网友G:
请问一下,现在单节的,有什么性价比好的方案?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看没什么区别。对使用者来说都差不多。

不是说聚合物的安全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用8254么 我有pin 2 pin 替代8254的芯片  也有24串以下带平衡的保护板方案  也有集成模拟前端+51内核 ...

目前还没单芯片做到24串的,不知道这位网友24串的是软件还是硬件的?

网友J:
有无12串双电源还带充电平衡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说聚合物的安全一点吗

相对的吧。目前的软包都不是真正意义的聚合物电池。同等好坏软包好点。但目前圆柱工艺比软包先进很多,所以不能这么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现在单节的,有什么性价比好的方案?

单节手机电池方案各大手机厂商认可的还是精工方案。蓝牙耳机等对体积要求高的应该用的单芯片(集成MOS)的日立方案。看你应用了。性价比单节就三五毛钱的东西也没必要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无12串双电源还带充电平衡的电路?

12串的很多方案可做。凹凸,OKI,精工和MM都有方案。双电源没理解什么意思。

楼主:
软体方案之O2 方案:
凹凸方案几乎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方案,有说用的好的,也有因为板子问题造成批退而与凹凸走上法庭的。总的来看,从07年到现在凹凸方案已经用得越来越少了。
但从技术参数上讲,与Ti方案比:
精度,Ti电压采样每路一个18位的独立AD。电流采样也是18位。凹凸电压总共一个12位多通道AD,电流一个16位AD。
功耗:正常工作模式凹凸590uA ,Ti小于400uA.
电量计量:凹凸为简单电压采样和库伦计,实际误差很大。Ti采用阻抗跟踪算法,而且电压和电流采样精度足够高,保证了电量计量的准确性。
平衡:Ti采用无损平衡。凹凸为简单的电阻放电平衡。
技术上,Ti完胜凹凸。成本上Ti高于凹凸。

与精工等硬件方案比。方案难易程度不如精工简单。批量生产工艺又比精工复杂。元件成本与精工相当,生产成本略高。
由于软件方案备货简单,参数可任意设置也得到不少厂家的认可测试。但由于技术上并不如其宣传的出色,生产上也不如硬件方案简单,而且其可靠性方面这些年也出了不少问题(深圳有些保护版厂家因为凹凸方案问题而被告上法庭),如果采用,建议谨慎评估。
目前所有保护方案,凹凸的销售策略是最特别的,网上资料比较少,厂家以为抱着个宝贝不愁卖,对咨询的厂家并不热情,殊不知好放案遍地都是,以凹凸的技术与Ti,精工,凌特等抗衡还差得很远很远。
其典型电路如下图:

未完待续...

网友D:
凹凸的搞的太神秘了,要他的资料都要签什么保密协议。见过的第一家这样推产品的公司。

楼主:
方案不是很理想,玩神秘不如踏踏实实做好技术。

网友:
24串方案是级联的 奇怪我的帖子怎么不见了 要是楼主不引用

网友:
oki 凹凸 现在都不行了吧 现在保护板是战国时代 没有一统江湖的方案

楼主:
技术上有BUG,成家不能完美解决的方案其实就可以放弃了。大批量出货简直就是噩梦。

网友:
我的板子上也用到了

网友:
atmel的也还可以,但是价格贵了些,demo板测试过,就是上位机软件老死机

网友:
半个板凳听课

网友K:
锂电的保护不好做啊,设备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锂电的保护不好做啊,设备太贵了

多串的测试几乎都不太成熟,而且价格昂贵。大部分厂家还是手动测试,能提供全自动参数测试的厂家如泰斯、星云等,设备也不太稳定,我知道的有用他们的设备的也经常坏。现在也有厂家开发出全自动测试设备,不过还没投入市场。

网友L:
请教楼主:两组相同规格的带保护板的3串电池能不能直接并联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凹凸的搞的太神秘了,要他的资料都要签什么保密协议。见过的第一家这样推产品的公司。 ...

凹凸是公司名字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楼主:两组相同规格的带保护板的3串电池能不能直接并联使用?

看你的用途和保护板方案了。比如精工方案欠压保护后就只剩一组电池供电了(激活需要充电器电压与电池电压有个压差)。而Ti方案,一组欠压后,另一组会激活欠压保护的电池组如果工作电流较大,也可能损害板子。
这都是极端情况。如果电流不大,也可以并联用。
如果可以,电池还是建议先并后串。

网友M:
呵呵,都很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用途和保护板方案了。比如精工方案欠压保护后就只剩一组电池供电了(激活需要充电器电压与电池电压 ...

非常感谢!楼主额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都很熟啊

这个坛子高手如云,我虽然从事这个行业多年,对上下游厂商方案都有研究,但也不敢下定论。也只是归纳整理下保护板这个市场的状况,还希望大家能多讨论,说说自己碰到的问题或者什么新的想法,共同促进这个行业的技术进步。

网友M:
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
  就纯硬件保护方案:精工的8204用的最多。很稳定。
                     美之美的3474成本最低,但是它的驱动还是一如1414的不那么可靠。(不知道现在改进了没有,我是一年前用过的)如果真要用最好自己修改下驱动这块。
                      理光的5432最方便均衡什么的都在一起,(听宣传是有断线保护的功能)。实话说我自己是没用过。听朋友说用的还可以。
                       至于8254做级联,我觉得还是有点悬。
    以上紧个人观点。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
  就纯硬件保护方案:精工的8204用的最多。很稳定。
                     美之美的3 ...

楼上哪里工作,说的很切要害。目前3474测试过流还可以,短路保护还是会爆管。8254级连,电磁兼容测试很难过,之前星恒在这个方案上吃了不少亏。5432没评估过,他们的单双节方案用的还可以。硬件方案里面精工8209也带了平衡功能,不过价格似乎比8204还要贵些。

网友:
凹凸的规格书搞的太神秘了,你不签保密协议你是拿不到的。8209带平衡但是他的平衡解除电压是个麻烦啊。5432我有用,断线功能是可以,但是要你把过放延时调到2S,这很矛盾啊。大电流放电很麻烦的。6节,7节用他们的电路短路不行。 3474改了IC了,电路也改了。还没有拿新的样品测试。上面两位兄弟你们对带电子开关方案,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网友(2012-05-12):
楼主能不能具体说说比亚迪的为啥不能用?我看淘宝上不少卖bm320的均衡板的啊?我也想用它做个产品,到底哪里不好呢?

网友:
标记一下,最近用得上

网友:
能给我讲解一下锂电池充电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电压精度是多少?电流精度是多少等?

网友:
有没有带平衡充电的保护IC啊?4节锂电池

网友(2012-06-13):
用瑞萨的方案吧,性价比高,有需要的,请联系我

网友N:
感觉还是ti的方案比较多。单串和多串的方案都比较熟。产品线也多,像电池电量监测,电池充电管理,锂离子保护,充电器前端保护等。在这方面感觉TI就是老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感觉还是ti的方案比较多。单串和多串的方案都比较熟。产品线也多,像电池电量监测,电池充电管理,锂离子保 ...

有两个多节电池串联的东西要做,其中一个就是用TI的,另外一个要便宜叫能选其他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有两个多节电池串联的东西要做,其中一个就是用TI的,另外一个要便宜叫能选其他 ...

你主要用作什么用途啊?可以帮你推荐几个芯片。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主要用作什么用途啊?可以帮你推荐几个芯片。

一个是医院电池,用了TI的方案;另外一个是移动台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看没什么区别。对使用者来说都差不多。

是不是一般说的锂电池是内部液态那种,不如聚合物的那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个是医院电池,用了TI的方案;另外一个是移动台灯

哦。那你用的是几串的啊?哪个芯片啊?

网友:
4串,好像是3060

网友(2012-07-13):
请大家帮忙看这个芯片是哪个公司的?
芯片共24pin,电池保护芯片,每个芯片管理4个电池。芯片上写着C402BA  504。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有关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2-09-08):
共同学习!我也在做一个7节3.6V锂电池串联的方案!

网友:
我看到一块16串48V磷酸铁锂的板子,卖家说是DW01+3607,问下这个是目前成熟的方案吗?想用16块磷酸铁锂电池改装铅酸电动车,用这个板子合适吗?
图片是这个。在问下用这个板子的话,对充电器有甚么要求吗?

网友(2012-12-14):
讨论的很全面啊!

网友:
chenbin是北京的吗?

网友(2013-01-24):
笔记本的锂电池,有些刚过保修期就不能充电了
但以使用情况来看根本不应该
是不是在锂电池里面的保护芯片上做了手脚?

网友:
很给力,搬凳子听课

网友:
看来楼主对锂电池保护板行业非常之了解!膜拜了!非常受用!

网友:
非常专业  MARK

网友(2013-03-18):
keep post for reference

网友(2013-04-22):
我想问下大家 ISL9208到底好用不?太简单吗?和LTC6802相比

网友:
很专业哦

网友(2013-05-28):
您好,能否推荐一款充电管理ic,用于8串磷酸铁锂电池组,充电电压是29.2V

网友P:
有一些单击锂电保护IC,分为正极受控和负极受控;不知道两种模式中,那一种会好一点。

网友(2013-07-10):
引用 网友P:
有一些单击锂电保护IC,分为正极受控和负极受控;不知道两种模式中,那一种会好一点。 ...

单串负极保护成本相对会好一些,多串采用正极保护会好安全一些。

网友(2013-08-10):
楼主你好,我现在需要做一个电源管理系统。我刚刚接触锂电池的管理,麻烦下,看看能否给个大概的推荐设计方案。
比如:1、单片机全做(保护信号采集+信号处理+显示,完成均衡充电等功能)
         2、单片机配合电池管理芯片一起实现
         3、其它方案
具体要求如下:

一、电池管理系统整体要求
1、测量单体电池温度、电压。以及对电池组的电压、电流和电池容量等参数进行检测。误差应满足以下测试精度要求。
2、本安电源输出,最大输出电流900mA。
3、故障排除后,功能自动恢复。

二、电池信息
电池信息                磷酸铁锂电池
电池容量                60AH
电池组标称电压值                12.8V
单体电池标称电压值                3.2V
电池组中的电池数目                4节
正常放电电流                500mA以内

三、电池管理系统要求
序号        检测要求        技术要求
1        检测精度        单体电池电压值        ≤0.5%
                单体电池温度        ±2℃
                电池组电流        ≤2%
                电池组电压        ≤0.5%
                电池组容量        ≤5%
2        充电模式        充电过程不允许放电
3        放电模式        放电过程不允许充电
4        单体电池过充电压保护        应具有单体电池过充电压保护功能。充电截止电压3.8V(可调)。自动切断与充电设备连接,具有保护功能。
5        单体电池过放电压保护        应具有单体电池过放电压保护功能。放电截止电压2.8V(可调),自动切断与负载连接,具有保护功能。
6        过充电压失效检测        将电源充电至电池过充电压保护动作,使该保护功能硬件失效。然后启动充电设备(充电电流不高于电源额定充电电流的20%,各单体电池的电压不高于最大允许充电电压的103%),当电源中某只单体电池电压在100~103%最高允许电压范围内,应有报警或显示过充。
7        过放电压失效检测        放电至单体电池过放电压保护动作,使该保护功能硬件失效。启动放电设备(放电电流不高于电源额定输出电流的20%,各单体电池的电压不低于最低放电截止电压的97%),当电源中任意一只单体电池电压在97~100%最低放电截止电压范围内,应有报警或显示过放。
8        本安放电过流保护        放电过流保护值900mA。充电至单体电池过充电压保护,在电源的输出端施加过流检测负载,使电源输出电流为过流保护值的103%,电源应实现放电过流保护,在100ms内断开与用电设备连接,停止放电,并在10s内报警或显示。
9        充电过流保护测试        充电过流保护值10A。增加充电设备的输出电流至电池组充电过流保护值的103%,电源应实现充电过流保护,在100ms内断开与充电器连接,停止充电,并在10s内报警或显示。
10        输出短路保护测试        充电至电源单体电池过充电压保护,在电源的输出端施加短路检测负载(外部线路电阻应小于5mΩ),使电源输出处于短路状态,电源应实现放电短路保护,50ms内断开与用电设备连接,停止放电,并在10s内报警或显示。
11        温度保护功能        1、保护温度值为60℃,动作温度应为的保护温度值±2℃,关断输出后,应显示或报警。电源断开与用电设备连接与电源显示或报警的时间间隔应小于20s。
                2、降温至电源与用电设备恢复连接,记录恢复时间和恢复温度,恢复温度应为单体电池最高表面温度值±2℃;至电源温度保护显示或报警消失。电源恢复与用电设备连接与电源显示或报警消失的时间间隔应小于20s。
12        信息采集线开路保护        随机断开电池电压和温度采集线各一根,应显示出相应故障类型及故障点。
13        均衡充电控制功能        1、充电结束后,检测各单体电池的电压值,最高电压不应高于产品企业标准中的要求。
                2、充电结束后、静置一小时。检测各个单体电池的电压值、最高电压与最低电压差值不应大于50mV。
14        通讯功能        具有RS232、RS485或CAN通讯功能
15        系统自检         BMS设置了强大的系统自检功能,系统上电后对电压、温度、通讯、存储器等部件进行检测,保证系统自身的工作正常
16        休眠功能        当系统既不充电也不放电时,系统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2013-09-26):
专业,实用

网友:
专业的!顶一下!
lz应该好好研究一下美国特斯拉电动汽车电池的工作、保护方式,这个才是真正牛逼的,创新的,呵呵!不过这个貌似属于特斯拉的绝密技术!

网友(2014-02-13):
BQ77910芯片做锂电保护板是不是不需要软件编程啊,据说是芯片自带的功能?

网友:
楼主对凹凸的认识还是5年前的凹凸,现在O2有纯模拟的和软件可编程的两种保护IC,并且买的很好哦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4-05-20):
不明觉厉,最近研究TI的bq系列。

网友(2014-07-03):
很专业的东西

网友:
专业的大侠,能否解释一下问什么这种电池组不能串联使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283222596

网友:
保护板的作用是防止过充和过放吗?

要对每节电池 做 这个保护 感觉好麻烦

我见到有的厂家直接串联使用,整体做一个保护   ,猜想这样肯定有一定的隐患,但说不太清楚.

难道充电时 可以对其中一节 做充电处理?

网友(2014-08-25):
该学习一下了

网友:
mark,为什么人家可以mark,而我需要加尾巴

网友:
弄个方案用在电动车上

网友:
最近会用上,备份.....

网友(2014-09-28):
不错,最近也打算弄一套,方案搜集中

网友:
向大师们学习。

网友:
有电动车48v合适的方案吗

网友:
国产芯片的路过

网友(2014-11-20):
求个s8254级联的原理图能看清楚的

网友:
这个有用  坐等大师们分析

网友(2014-12-22):
锂电池在使用中保护了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
方案很全

网友:
方案很全,模拟前端的再多介绍些就好了

网友:
方案很全,模拟前端的再多介绍些就好了,有些器件很难买到

网友(2015-01-24):
不懂。。。最近在做两串充放电保护,有啥好推荐吗

网友(2015-07-09):
引用 楼主:
精工芯片方案:2007年前主要采用单节IC方案级联或用8254多节方案级联。i
典型结构如下: ...

请问前辈这个方案这几年还流行不?本人也正在做电池组保护方面的设计,现在的方向是想采用S-8209A做级联合均衡保护。

网友:
很专业,MARK 收藏之~~~~

网友:
有在批量用18650,精工,理光的比较多

网友(2016-03-30):
请教楼主,我想给客户做电池组,锂电池保护板在不考虑成本,以质量、稳定性、保护效果为主,成品的保护板有哪家在卖?

网友(2016-11-16):
好资料,,,楼主能搞个PDF吗,图片看着眼睛眨巴眨巴

网友(2018-08-12):
引用 楼主:
PIC的单片机是可以做,但16串以内的主流方案并不是用单片机,而是专用芯片或模拟前端加单片机方案。锂电池 ...

请教一下动力电池正常工作电流都有几十安,短路保护PIC单片机怎么做?是用比较器中断吗?撇开MOS的响应速度,单片机响应速度能达到吗?

网友:
用过精工做单节锂电池,稳定耐操,大批量过。

网友(2019-04-23):
理光R5432 系列应该很适合联级,可是价格有点贵,单片做5节,可联级!就是价格有点贵 单片要4元左右。     精工的没发现有什么优势,‘优势应该就是价格吧,功能不咋地。 ’另外TI的BQ769X0系列也不错,不能直接联级,用光耦隔离联级应该也可以,BQ76PL356可联级,复杂了点,价格也高。最近也在比较方案, 串联被动均衡、串联主动均衡、主动均衡,一时间头也大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TI的锂电池管理芯片还是比较前端的

网友:
被动均衡时如何检测MOS管状态有什么好方案

网友:
很好,之前也找了很久,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