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MS320F2812经PC机串口向DSP发送大于255的数

楼主(2012-04-06):
我现在使用TMS320F2812由串口接受大于255的数并保存在一个数组内,但是按照51单片机的那种高低位的方式不能够实现,主要是SCIRXBUF的低8位接受的是数据,高八位不是数据,请问下,大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SCI的高8位是不能用的,所以我现在若果传数据的话要分两次传,每次传8位,接收应该也是一样,我只做了发送,建议你每收到一次数就存起来,然后将两个数据合并起来就是16位的数据了

楼主:
是啊,是分为两次传,那么该怎么组合到一起呢,高八位和第八位的数据,怎么才能组合,不能用GB*256+DB(GB高八位,DB低八位)这样的公式,那该怎么做呢

楼主:
将高位和低位都存放了,但是因为SCIRXBUF是个16位寄存器,用高位*256+低位这样的公式不行,组合后不是自己想要的数字,希望大家给一下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定义个32位的数,用移位运算 "<<"分两次赋值

楼主:
赫赫,已经解决了,每次发送的数,还是分高低位,各发各的,是我自己的理解有问题,谢谢大家热心帮忙

网友(2012-10-14):
楼主怎么解决的,求帮助,最好能详细解释一下,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