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IDE3000软件仿真不了

楼主(2012-04-06):
百度上看到说是高版本的不能软件仿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低版本的找不到,谁有7.0以下的发个上来试下,谢谢!

网友:
该死的Holtek把模拟仿真给去掉了!

网友(2012-05-08):
同求!难无哦咪托福,难无哦咪托福,难无哦咪托福。字数不够啊,只有找佛祖了。

网友:
玩OTP/mask的仁兄,都要经历此劫数。。。。

楼主:
在只那里偷笑, 是不是有7.0以前版本的, 发个上来用下啊.

网友:
软仿很早就不能用了,弄的测个周期都要搬仿真器!

网友:
嘿嘿,还是低版本的好用,高版本的在有些系统上装都装不了。

网友:
不知他们是怎么决策的,用户不需要软件仿真?这是不可能的啊。
从这一点来看,以用户为本是没做到的。

网友:
               电脑上面装有,不过怎么都找不到安装包了。从来没有用过它的软件仿真的,取消了仿真,
              可能是为了推仿真器吧。现在最新版本的是V7.6,Holtek的用C语言的话,用HI-Tech的编译器好些

网友:
OTP的话,程序不大的时候,最好是预留点位置,这样,一个片子还可以烧多几次

网友:
我有6.8的

网友:
看看能用? 买书付的光碟程式

楼主:
要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