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增益多路负反馈滤波放大电路设计和模拟结果不符合。

楼主(2012-04-06):
大家好,现做一个无限增益多路负反馈滤波放大电路,设计目标:
中心频率:400KHz,带宽为80KHz,放大倍数为10.
计算结果:

使用multisim 模拟,仿真电路如下:

却与计算结果不符合。
示波器显示在大概335KHz的时候有最大放大倍数,大约10倍。

而在400KHz的时候,只有4.3倍的放大系数。

而波特图显示大概在315KHz左右有放大倍数

请教大家,是我计算错误,还是模拟哪里出了问题了呢?谢谢!

网友:
也许放大器带宽小了,也许开环增益小了.
总地来说可以考虑把放大倍数弄小些看看
什么内阻啊,输入电容啊什么的就不清楚了.

楼主:
设想都是理想元器件,对multisim不熟悉,或有哪里设置不对吧!

网友:
记得这个对放大器增益要求很高

网友:
估计和增益带宽积的指标有关,以LM324为例,增益带宽积为1MHz,而这里要求至少为480K*10=4.8M...

网友:
换个带宽宽一点的运放试一下,可能是运放带宽不够,另外,阻容元器件的误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建议使用高精度的阻容器件
不过,还是建议你在动手搭个电路试试,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是因为增益带宽积不够。
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如何 关闭,或者结贴啊?

网友:
带宽增益  中心频率*Q*增益*10

楼主:
带宽增益  中心频率*Q*增益*10 后面的 *10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宽增益  中心频率*Q*增益*10 后面的 *10表示什么意思啊?

取 10倍  是个经验值

楼主:
这里帖子不需要结帖吗?

网友(2012-11-09):
你好,关于无限增益多路负反馈想请教一个问题:
如题所说该滤波放大电路为无限增益,可是实际使用中大家都说增益应控制在10以内,你怎么看?
另外上面讨论中说问题的原因是增益带宽积不够。增益带宽积就是增益和带宽的乘积吗?电路的效果为什么要和这个值联系起来?

楼主(2013-05-22):
我后来使用了2级带通放大电路,解决了问题。具体详细的概念我也不是很清楚,不是科班出生,也没有耐心去完全弄清楚。
就这样。

网友:
问下楼主用的什么计算软件?

楼主(2013-06-22):
回15楼,是multisim

网友(2014-11-24):
楼主用的什么小工具算的值 就是第一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