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双桨小飞机用普通陀螺仪怎么实现锁尾?有酬感谢。

楼主(2012-04-06):
曾经玩过一架带单轴的普通陀螺仪的共轴双桨飞机,发现锁尾很好,我用手推一下尾杆,还会自动回位,现在本人也想用单片机实现这个功能,也看了一些PID资料,但不知道怎么下手,本人在深圳,哪位大侠如知道愿意提供帮助,本人愿意当面酬谢,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和帮助,谢谢了。

网友:
就是用PID进行控制,用手推一下尾杆,回位不太好做

楼主:
我只用到了比例控制,但锁尾不好,想加上积分微分却感觉很难了。理论上说起来觉得容易,但下手却不知怎么实现了,我以前玩的飞机是美嘉欣的2.4G飞机,我用手推动一下尾杆确实能回位,如哪位朋友确实做过愿意提供帮助的话,本人愿意提供一千块作为酬谢,决不食言,在此先表谢意了。

网友:
看看,我做的飞行视频,是不是你想要的.
重磅炸_弹!!一步一步教大家如何改进和制作一架(重12克)内置陀螺仪的小黄蜂红外线遥控直
http://www.ourdev.cn/thread-4234618-1-1.html
视频中有用手推尾杆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0MTcxMDk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0MTc0OTg4.html

楼主:
刚看了你的视频,发现你的飞机是单桨的,控制方法有很大的差异,你确实做到了锁尾功能,但还不敢确定你的方法对双桨飞机是否适用,还是希望做过双桨的朋友提供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你的视频,发现你的飞机是单桨的,控制方法有很大的差异,你确实做到了锁尾功能,但还不敢确定你的方 ...

你的单桨直机是单桨航向增减距还是双桨互补增减距?
如果是单桨的话还要考虑航向->高度解耦的过程。

程序基本思想是有一个目标航向,一个当前航向,误差作PID。

楼主:
我的飞机就是简单的共轴双桨飞机带村田普通单轴陀螺仪,现在很多这样的飞机在卖了。两个主马达控制上浆和下浆,控制飞机锁尾就是通过控制两个主马达PWM的差数,应该也就是上楼所说的双桨互补增减吧。上楼兄弟是否做过,我的QQ号码是93735684,如你愿意提供帮助请加我,谢谢,本人承诺不变。

网友(2012-06-04):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你的视频,发现你的飞机是单桨的,控制方法有很大的差异,你确实做到了锁尾功能,但还不敢确定你的方 ...

个人不是很赞同你的观点.
其实不管是单桨的,还是双桨的,控制的思路和算法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单桨的是控制尾电机的转速,而双桨的是控制上下桨电机的差速而已。

网友:
单双都一样,这个飞机回位就没必要了

网友:
要做到原来的位置怎么实现啊,我只会做到受到外力时发生偏转马上进行锁定,但回不到原来的位置。

网友(2012-07-11):
同求,愿意提供一定报酬。。。。。。

网友A:
说老实话,双轴跟单轴的,无论在锁尾或的定尾的算法,都是类似的.通了一种,另一种就不难了.不要老是想找到现成的,可用的双轴程式锁尾程式,毕竟现在市场上,几百元的小飞机,我还没有见到过,可以锁尾(能自动回位),所以当时我也就这一种想法,做一款,市场上没有的,能锁尾.结果,为了达到这个功能,就要求MCU的运算能力更强.才能更好地完成PID运算,从而也使得产品的成本提高.而市场上一般有陀螺仪的小飞机,很多跟本就没有用上标准的PID运算,只是简单地对输入反馈的信号进行简单的处理就输出(这也是我当时开发小飞机时,跟一些在玩具飞机公司的同行了解到的,因为用台系的MCU,运算能力及空间很有限,但成本很低).

我也是一步一步在这个论坛上过来的,认真找还是能找到不少资料的,当中我也提了不少问题,找一下,我提的问题,可能也有你们想要的东东,记得当时在东莞东城和莫大见面时,演示了一下原型机,可惜,不太给力,很是没有面子.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老实话,双轴跟单轴的,无论在锁尾或的定尾的算法,都是类似的.通了一种,另一种就不难了.不要老是想找到现成 ...

其实,我手头有一加红外控制飞机,汕头产的,锁尾超稳定,MCU用的是sonix的2711,我想改为用STM8S103的,因为我要接一个蓝牙模块,通过android 或者 iphone去控制它。现在飞行状态只能算基本实现了,就是锁尾不稳,有时会回弹一下,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没有找到解决方法。郁闷啊,求高手点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手头有一加红外控制飞机,汕头产的,锁尾超稳定,MCU用的是sonix的2711,我想改为用STM8S103的, ...

看你要不要商品化囉!!
這東西說實話,跟AR DRONE沒得拼,但作出來的價格很可能跟AR DRONE差不了多少。

网友:
pid用汇编写起来也不过100来行,2711够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