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V 30A 情况下防反接设计

楼主(2012-04-06):
    大家好,我是新手~~ 老板让做电池电源管理系统,24V,30A 现在卡在防反接/防倒灌设计上了。 我现在用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串在放电电路上做防反接,但无奈发热还是太厉害 (15A 25度时 压降0.6V..!!),试了好几个,也可能是假货,但是真货现在也不好买。。请问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 推荐的二极管型号吗? 谢谢, 另外我看别的帖子有用2个MOS管做防反接的。不过我现在强电部分全部都在板外,用MOS不太方便,有没有更简洁的办法,谢谢!

网友A:
电流太大二极管不适合了,用mos是比较好的,电流不够可以并。
还有就是使用带方向的接插件,但是这个也要保证之前线没接错才行。。

网友:
下班了,明天发一个我们公司用的给你

网友:
用在24V,门极需要加个分压网络,防止被击穿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的邮箱是yandld@126.com   辛苦liubin1109  了!
另外 请问 bangbangji , 这个 带方向的插接件 是指什么呢,我是新手不好意思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的邮箱是   辛苦liubin1109  了!
另外 请问 bangbangji , 这个 带方向的插接件 是指什么 ...

低压导通的mosfet.高压截止,正好做防反接。24V对MOSFET来说有点高,所以提示做好分压。有个疑问,二极管压降0.6V.MOSFET有导通电阻,大概多少?最后MOSFET的功耗可以做的比二极管小吗?

网友B:
各个地方的偏置电压自己算下吧!

楼主:
还有想问一下,  向24V 30A这样的功率,可以在PCB上走吗,大家的防反接方案如果放在板外不太适合 呵呵,所以只能重新设计放在板内了。另外如果有限流电路的话,防反接是不是就可以去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个地方的偏置电压自己算下吧!

这个电路没办法做到防反接吧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

网友:
4楼能否讲解下电路原理,我确实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没办法做到防反接吧

弄错了不好意思,以下图防反接,

网友:
用继电器,线包上串二极管,触电的压降绝对的小

网友:
用lt的理想二极管可以搞定,但是不便宜啊 有量还可以

网友:
看你关正极还是负极,最好控制、成本最低、功耗最小的是关负极,用N-MOS,这个电压选VDS=40V的管子,导通内阻2~4mR的都有,如IXYS TP220N04,我们产品用2个做50A 12V输入防反接

楼主:
TI 的理想二极管没这么大电流的啊。。

网友:
用继电器吧,不管电流多大,上相应参数的继电器即可

成本和器件选择只在继电器这一部分,其他元器件都用一般的就行了

建议修改如下:
1.继电器常开端接输出;
2.继电器上电时打到输出;
3.输出端加保护电路。

原文链接如下:
http://www.ednchina.com/ART_8800502823_0_20013_TA_cfccc061.HTM

网友:
如果用继电器的话,接通/断开的瞬间电流很大,需要很大规格的继电器.

楼主:
继电器的话电流太大啊,有到时候,就得大的离谱,没法在电路板上了

网友:
用个全桥不就行了,不管正接反接都会工作

楼主:
我发现我好像是彻底的错了!。我做的是电源,不存在防反接啊。。是向外输出的啊。防反接其实就是限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太大二极管不适合了,用mos是比较好的,电流不够可以并。
还有就是使用带方向的接插件,但是这个也要保 ...

这种防呆插头吗?

网友:
用继电器的话要注意继电器触电有延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我好像是彻底的错了!。我做的是电源,不存在防反接啊。。是向外输出的啊。防反接其实就是限流啊。。 ...

这。。。还能搞设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我好像是彻底的错了!。我做的是电源,不存在防反接啊。。是向外输出的啊。防反接其实就是限流啊。。 ...

有些国家标准或者地标要求电源有防反接的

网友:
看了半天,最后直接无语。

网友:
直接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