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我的WINCE6.0系统偶尔会崩溃。

楼主(2012-04-06):
我做的WINCE6.0系统偶尔会出现崩溃的情况,具体如下,请高手们帮忙指点指点,我该如何去查问题所在。硬件是ARM9,Atmel的AT91SAM9261
1, wince系统启动不起来,(不确定firstboot是否启动起来了,eboot和wince内核是肯定是没有起来,因为LCD上面没有任何显示。)
2, wince启动起来了,但是死在启动我的应用程序上(出现了3次,我的程序做了开机自动启动),也不报错。我双击我的应用 程序也没有反应。
我远程登录我的wince都没有问题。
3, wince界面出来了,最后报错“应用程序servicesd.exe出现严重错误”!好像是这样描述的。系统就死在那里,点击 什么都没有反应。(这个问题只出现过)
4, 还有就是以前网络都是好的,用了一段时间网络连不上,ping时报:PING: transmit failed, error code 11010。

这些问题都在我重新烧写firstboot,eboot和内核后都能解决。
而且同样的内核,同样的应用程序,同样的硬件,出现这些问题的是少数,大部分还是表现很好。

请问这些问题,一般出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能够查找问题所在?
现在是无从下手去找原因,解决这些问题。

有人说可能是,hive注册表的问题。

谢谢。

楼主:
没有哪位大侠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我们已经出了很多货给客户,老板需要把bug去掉,压力很大啊,希望高手们出谋划策啊。
感激不尽。
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可多了去了,我已经给你上传了我们公开的一些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WINCE 6.0 FOR AT91SAM926 ...

谢谢,我看到了,你上传在我发的另外一个帖子上。
拜谢。
上班后,我仔细看看。

楼主:
能有什么办法来测到底问题出在哪吗?
请指导一下。
我同事从客户那带回了1块应用程序启动不起来的板子。
不知道该如何测试问题所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副责任的嫌疑呢?

那时出货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后来发了,但是已经出货了,因为没有好的替代方案,又只是偶尔出现,所以就一直出货了。
所以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
郁闷的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会不会 真是HIVE注册表的问题?我是这样做的:
1,选中hive-base registery
2,选择rom-only file system
3,修改nandflash.reg:
在[......\profiles\FlashDisk]下加入:
"MountFlags" = dword: 1c
在[......\profiles\FlashDisk\FATFS]下加入:
"MountAsRoot"=dword: 1
"MountAsRootable"=dword: 1
"MountPermanent"=dword: 1

没有做其他的修改。
我对比了我的nanflahs.reg和你的nandflash.reg,
我的"Order" = dword: 9
你的"Order" = dword: 0

这个有影响吗?

楼主:
这是我的nandflash.reg: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NandFlash]
    "Profile"="FlashDisk"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Order"=dword:9
    "FriendlyName"="NAND Flash Driver"
    "Dll"="AT91SAM9261EK_NandFlash.dll"
    "Prefix"="DSK"
    "MemBase"=dword:40000000
IF BSP_AT91SAM9261EK_SAVEDREGISTRY_NAND
    "Flags"=dword:1000
ENDIF BSP_AT91SAM9261EK_SAVEDREGISTRY_NAN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isk]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MountFlags"=dword:1c                ;**********add by xie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IF BSP_AT91SAM9261EK_SAVEDREGISTRY_NAND
        "MountAsBootable"=dword:1
ENDIF BSP_AT91SAM9261EK_SAVEDREGISTRY_NAND
    "Name"="NANDFLASH"
    "Folder"="NandFlash"
    "DefaultFileSystem"="FATFS"

;*******************add by xi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isk\FATFS]
"MountAsRoot"=dword:1
"MountAsBootable"=dword:1
"MountPermanent"=dword:1
;**************************************************************

IF BSP_AT91SAM9261EK_SAVEDREGISTRY_NAND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 Set the location and name of the system hive file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Start DevMgr"=dword:1                                        ; Start storage manager in boot phase 1 for hive-based registry
ENDIF BSP_AT91SAM9261EK_SAVEDREGISTRY_NAND

; END HIVE BOOT 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