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11 开ADC电流达到30ma,不开ADC电流5ma左右,正常吗 ?

楼主(2012-04-06):
ADC初始化代码如下
        P2SEL |= BIT3;                            // Set for Timer A1
        P2DIR |= BIT3;
//        TACCR0 = 7;                             // Init TACCR0 w/ sample prd=CCR0+1
//        TACCR1 = 4;                             // Trig for ADC12 sample & convert
//        TACCTL1 = OUTMOD_3;                     // Set/reset
//        TACTL = TACLR | MC_1 | TASSEL_1;        // ACLK, clear TAR, up mode
        TACCR0 = SYS_CLK/ADC_FREQ -1;             // Init TACCR0 w/ sample prd=CCR0+1
        TACCR1 = SYS_CLK/ADC_FREQ/2;              // Trig for ADC12 sample & convert
        TACCTL1 = OUTMOD_3;                       // Set/reset
        TACTL = TACLR | MC_1 | TASSEL_2;          // SMCLK, clear TAR, up mode

        P6SEL = 0x0b;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8+REF2_5V+REFON;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SHP+CONSEQ_3+SHS_1;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ADC12CTL1 = CONSEQ_3+SHS_1;
        ADC12MCTL0 = INCH_0+SREF_5;               // ref+=ref+,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INCH_1+SREF_6;               // ref+=veref+, channel = A1
        //ADC12MCTL1 = INCH_2+SREF_5;             //测试霍尔传感器使用
        //ADC12MCTL1 = INCH_1+SREF_5;             //测试加速度使用
        ADC12MCTL2 = INCH_3+SREF_5+EOS;           // ref+=ref+, channel = A3
        //ADC12MCTL3 = INCH_4+SREF_5;             // ref+=ref+, channel = A4
        //ADC12MCTL4 = INCH_5+SREF_5+EOS;         // ref+=ref+, channel = A5, end seq.
        ADC12IE = (1<<2);                         // Enable ADC12IEG.4,按顺序,最后一个时允许中断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MCLK = SMCLK = 8M
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你测的是哪里的电流?电源芯片前的?

网友:
不会的,查找你电路板硬件的问题,430系类的低功耗不是开玩笑的。
30mA的量级,TI早就散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