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中 函数内部的静态局部变量可以和其他被调函数同名么

楼主(2012-04-06):
比如:fun1()和fun2()
中静态局部变量i重名,这时i会怎么表现呢??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void  fun2(void)
{

    static UINT8  i;

         i++;

         if(i%2 == 0)
         {
                    P4        = 0x30;

         }
         else
         {

            P4        = 0x31;

         }

}

void  fun1(void)
{
   static  UINT8  i;

   for(i=0; i<5; i++)
   {
       fun2();
   }
}
//--------------------------------------------------------------------------------
void  main(void)
{
   // UINT8  i;

    //SysInit();

    for(;;)
    {
                  fun1();
    }
}

网友:
可以。你要理解静态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仅在函数内中。

楼主:
C51 COMPILER V9.00   MAIN                                                                  04/07/2012 11:54:13 PAGE 1

C51 COMPILER V9.00, COMPILATION OF MODULE MAIN
OBJECT MODULE PLACED IN main.OBJ
COMPILER INVOKED BY: d:\Keil\C51\BIN\C51.EXE main.C LARGE OPTIMIZE(0,SPEED) CODE

line level    source

   1          #include "c8051f340.h"
   3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5          UINT8  fun2(void)
   6          {
   7   1
   8   1          static UINT8  i;
   9   1
  10   1               i++;
  11   1               return i;
  12   1      }
  14          void  fun1(void)
  15          {
  16   1         static  UINT8 i;
  17   1
  18   1          i = fun2();
  19   1      }
  20          //--------------------------------------------------------------------------------
  21          void  main(void)
  22          {
  23   1          for(;;)
  24   1          {
  25   2                        fun1();
  26   2          }
  27   1      }
  31          //---------------------- the End ----------------------------------
C51 COMPILER V9.00   MAIN                                                                  04/07/2012 11:54:13 PAGE 2

ASSEMBLY LISTING OF GENERATED OBJECT CODE

             ; FUNCTION fun2 (BEGIN)
                                           ; SOURCE LINE # 5
                                           ; SOURCE LINE # 6
                                           ; SOURCE LINE # 10
0000 900000      R     MOV     DPTR,#i
0003 E0                MOVX    A,@DPTR
0004 04                INC     A
0005 F0                MOVX    @DPTR,A
                                           ; SOURCE LINE # 11
0006 900000      R     MOV     DPTR,#i
0009 E0                MOVX    A,@DPTR
000A FF                MOV     R7,A
                                           ; SOURCE LINE # 12
000B         ?C0001:
000B 22                RET
             ; FUNCTION fun2 (END)

             ; FUNCTION fun1 (BEGIN)
                                           ; SOURCE LINE # 14
                                           ; SOURCE LINE # 15
                                           ; SOURCE LINE # 18
0000 120000      R     LCALL   fun2
0003 900000      R     MOV     DPTR,#i
0006 EF                MOV     A,R7
0007 F0                MOVX    @DPTR,A
                                           ; SOURCE LINE # 19
0008         ?C0002:
0008 22                RET
             ; FUNCTION fun1 (END)

             ; FUNCTION main (BEGIN)
                                           ; SOURCE LINE # 21
                                           ; SOURCE LINE # 22
                                           ; SOURCE LINE # 23
0000         ?C0003:
                                           ; SOURCE LINE # 24
                                           ; SOURCE LINE # 25
0000 120000      R     LCALL   fun1
                                           ; SOURCE LINE # 26
0003 80FB              SJMP    ?C0003
0005         ?C0004:
                                           ; SOURCE LINE # 27
0005         ?C0005:
0005 22                RET
             ; FUNCTION main (END)

MODULE INFORMATION:   STATIC OVERLAYABLE
   CODE SIZE        =     27    ----
   CONSTANT SIZE    =   ----    ----
   XDATA SIZE       =      2    ----
   PDATA SIZE       =   ----    ----
   DATA SIZE        =   ----    ----
   IDATA SIZE       =   ----    ----
   BIT SIZE         =   ----    ----
END OF MODULE INFORMATION.

C51 COMPILATIO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这是一个简单的函数及其汇编,我看到fun1(),fun2()中访问的都是 #i
也就是说在内存里用的是同一个地址
结果是:大概不能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