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绞线信号可以转成TTL电平信号?

楼主(2012-04-06):
求助 双绞线信号可以转成TTL电平信号?能转的话,应该怎么转

网友:
双绞线是介质,能传输的信号很多,没有特定的叫“双绞线信号”的信号。

网友A:
楼主定是说的某种差分信号,比如RS485,HDMI吧...

网友:
用光耦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定是说的某种差分信号,比如RS485,HDMI吧...

嗯,指的就是这些信号,不知道能不能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指的就是这些信号,不知道能不能转换

问题表述得详细点,会一下子收到准确答复的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OT+home_p_interface

网友:
光耦转换吧 好处比较多,可以使数字信号有效再生和转换,稳定性和安全性都有所提高。我做的一个项目模拟放大器出来的模拟方波就是经过光耦隔离的,效果非常好。

网友B:
DS26C31 / DS26C32

网友:
楼主的标题很深奥呀!双绞线信号是什么概念呀?

网友:
长距离用芯片转成差分信号,短的话感觉没必要

网友:
没见过双绞线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表述得详细点,会一下子收到准确答复的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interface.page?DCM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26C31 / DS26C32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