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tmega8(88)的汇编开发demo,请教熔丝位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06):
请问哪位做过atmega8(88)的汇编开发,我需要一个demo程序。
另外,我在配置熔丝位的时候选了外部3.0-8.0外部晶振,导致ISP下载线与开发板通讯不到了,请问如何修复。请大师们救命!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
看看熔丝位设置的资料,感觉是你没开ISP,试试用JTAG仿真器试试JTAG口

网友A:
外部3.0-8.0外部晶振就是外部需要加个晶振

网友:
.include "m8def.inc"
.org $000
              rjmp RESET;
;中断向量区最好用NOP和RETI填充。
;RESET最好应该跳过向量区
RESET:      LDI R16,HIGH(RAMEND);
               OUT SPH,R16
               LDI R16,LOW(RAMEND);
               OUT SPL,R16

              LDI   R16,0B11000000 ;
              OUT DDRD,R16
              LDI   R16,0B00111111
              OUT PORTD,R16;
              SBI   PORTD,6;    //PD6---R---LED+----+5V。灭
              CBI   PORTD,7;    //PD7---R---LED+----+5V。亮

HERE:      NOP
              NOP
              RJMP HERE

.ex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3.0-8.0外部晶振就是外部需要加个晶振

本来就焊了个8M的晶振,所以选3.0-8.0,写了熔丝位后就ISP不能通讯正常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2012-09-23):
这个atmega8是不是最高支持16Mhz?如果是,怎么设置熔丝位?高手在哪里?快来回答呀,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