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求助,急~~

楼主(2012-04-06):
程序编译各方面已经能过,可以肯定程序没有问题,也显示已经下载到板子,但是所有IO口均为高电平,接的液晶只能亮不能显示内容什么的,请问这样的问题如何能解决。

我上网查了一下也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解决方式使用不了,液晶的点亮方式不能改,就在原来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方法解决么?求高人相助啊

网上同样问题如下:
zhidao.baidu.com/question/271917088

网友A:
EA接VCC了没~晶振起震没~

网友:
上传电路图看看

网友:
都没有问题哪就神奇了

网友:
所有IO口均为高电平,查下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接VCC了没~晶振起震没~

找到问题了,芯片的源程序弄坏了,重新下了一下BOOT后就能用其他的程序了,多谢!

网友:
调过背光没有啊?电路图那些发上来,空口说不清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芯片的源程序弄坏了,重新下了一下BOOT后就能用其他的程序了,多谢! ...

请问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啊?可以刷BOOT

网友:
飞利浦80C51 XA系列有些有boot的,不过那个是16位51,以前玩过。
飞利浦P89C51好像也有,这个是8位的,不过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