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十足的新手,关于示波器原理图,有些问题求解。

楼主(2012-04-07):
1.对于一路信号,第一个放大器是电压跟随器,输入高阻抗小电流,输出大电流,第二个放大器是通过

VAMP来控制放大倍数,第三个放大器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调节波形的位置的?(通过VPOS猜测),

如果调节波开位置应该是上下位置的吧,求教一下这个放大器电路的工作原理。

2.信号输入端处,对于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为什么相差一个电容?
3.内存芯片在系统中的作用?
4.代码中硬件和软件中实现的功能(大致的就可以了),看20多M的代码文件夹无从下手,呵呵

完整图片见  http://www.ourdev.cn/thread-4807710-1-1.html,谢谢

网友:
楼主真搞笑,这是无图天书呀!

网友:
从楼主问的问题看,真的不适合处理那20M的代码

网友:
对于那个FIFO,我想是因为高速情况下,ads830e转换速度要高于MCU的速度,为了匹配加一级FIFO缓冲~

楼主:
楼主真搞笑,这是无图天书呀!
==============================
我的错,现在已经把图片给贴上了,谢谢指点

至少要多说些目前你对示波器了解的程度呀
==============================
目前我知道的部分
示波器硬件部分,分电源,  信号放大部分,  AD部分,  FPGA控制,主要参考另一个贴中的骨灰级的说明
软件部分代码,还没有开始看,只是知道控制部分都在FPGA里,应该分Vialog HDL 和 nios 部分  我现在想做的是把电源,信号放大,AD,部分画个板子,然后买一个成品的FPGA核心板,来驱动这个系统。但目前有个问题,DA输出信号部分不知道能不能用引脚引出来和FPGA核心板相连。引脚对信号传输有多大的影响?
我的计划是硬件开始作那个板子了,再看那些代码的。

对于那个FIFO,我想是因为高速情况下,ads830e转换速度要高于MCU的速度,为了匹配加一级FIFO缓冲~
===================================================
SD RAM  是起FIFO作用吗?
http://www.ourdev.cn/search.php? ... mit=yes&kw=FIFO
根据这个搜索结果,好像系统没有使用SDRAM来做FIFO,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另,如果没有用作FIFO,那用来干什么的呀,FFT运算?

由于本人所知很浅,如有错误之处,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2012-09-02):
sd ram是用来运行代码的.

fifo在fpga内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