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2.5VIO怎么与3.3VIO连接

楼主(2012-04-07):
        如题,请问可不可以直接在IO上接个3.3V的上拉电阻,还是用三极管进行电平转换?小弟先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一般串个电阻就ok了。

网友:
XILINX可以对同一BANK的IO单独加电源用3.3或 2.5或 1.8

楼主:
我是想用FPGA的2.5IO驱动3.3V的IO 接口芯片  VIH = 2V ,只串电阻可以吗, 用的是altera Cyclone 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