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场效应管开关前面加一三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4-07):
单片机控制场效应管开关前面加一三极管有什么作用?电流放大?场效应管不是只要很小的电流吗?

网友:
把电路贴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
gate电容效应,要大电流才能获得快速的信号边沿

网友:
有没有看到三极管的一端接到12V左右的电压。这类电压单片机端口能直接控制吗?

网友:
场效应管需要开启电压不知道楼主听过没

网友:
楼主把图片贴出来吧

网友:
用来驱动场效应管的,单片机IO口的驱动电流不足驱动场效应管

网友:
估计是起相当于二极管的作用吧!无图无真相!

网友:
通常是做电压匹配用.
还有部分单片机复位瞬间输出高电平,部分复位瞬间输出低电平,更多的单片机复位瞬间IO口输出高阻,这些单片机也有可能起反相作用.
还有为了防止上电瞬间MOS管或三极管不正常瞬间开启,通常要加相应的上拉电阻下拉电阻.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LZ贴个图看看

网友:
这个图如果直接用io口高电平驱动的话场管不能全导通,所以要加个三极管取反一下,io口低电平时场管栅极上拉到比较高电平能完全导通。

网友:
8051 reset 時,全部腳都是 h...防址reseti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