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个充电器电路

楼主(2012-04-07):
有三个问题:
(1)对图中的电路进行功能电路划分;
(2)对划分出的功能电路的各功能电路单元进行功能定义;
(3)说明该功能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给楼主个建议,分析电路的时候,最好是把电路好好画,让自己和别人都能容易读图。

比如LM358。。。。。

网友B:
头次见LM358用作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个建议,分析电路的时候,最好是把电路好好画,让自己和别人都能容易读图。

比如LM358。。。。。 ...

我也看得很乱的说,电路图别人叫我帮分析,我也不懂,所以借助论坛的力量。

楼主:
几个疑问,T1是不是电感,光耦PC817和TL431怎么形成反馈的,好像RL3是取样电流信息控制IC2 Pin1的输出状态,但是怎么直接接到GND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次见LM358用作充电器

LM358是不是做比较器用的,这是一个三段式电池充电器。

网友C:
次级横流,开关电源一起的,我们公司部分产品就是这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级横流,开关电源一起的,我们公司部分产品就是这种图。

谢谢! 大概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