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高手,网络通信问题

楼主(2012-04-07):
      怎么通过网页在一个局域网内访问另一个局域网?
    具体是:小弟在局域网内做了个基于WEB服务器的遥操作小车,是通过网络控制的,网页地址栏输入控制平台(基于ARM+linux的控制板子)的局域网内的IP地址即可登录WEB服务器进行控制小车,
  但是他只能输入局域网内的IP地址,如:http://192.168.0.10/ 现在需要跨局域网进行控制,如在A域的局域网出通过在网页中输入WEB服务器的地址,登录到我的处于局域网B的控制平台进行控制,
    请问如何跨局域网进行控制呢?如何实现?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小车在路由器上设为DMZ主机
google 你的路由器型号加上 端口映射 或者 DMZ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通过设置路由器?
但访问我的WEB,网页上输入什么地址呢

网友:
访问局域网这个很难呀,貌似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VPN好像是一个方法

楼主:
是通过端口映射可以实现吧?
我的web中具体实现步骤是:现在网页中输入:http://192.168.0.10登录到web服务器上的用户验证界面此时的浏览器地址变为http://192.168.0.10/index.html
验证通过后进入一个左右分栏的网页,左分栏链接的是http://192.168.0.10:8080来查看视频,而右分栏链接的是http://192.168.0.10/car/car.cgi来通过小车控制界面
接到路由器把192.168.0.10做端口映射把此IP映射80端口,可以实现左右分栏的网页的同时显示吗?

楼主:
跨多级路由每一级路由都得映射一下,其他的局域网才能进入小车所在的局域网进行控制?

楼主:
我的平台是ARM9+linux嵌入式系统,

网友:
不同子网间访问要有路由。
你平时理解的路由器是soho或家用简易路由器,一般用的是nat方式。
互联网中存在无数个路由器,但一般都不是nat方式工作。
在你没有专业路由器或三层交换机的时候,用soho路由器的nat方式也是可以的。
你还要搞清楚你这两个子网之间是怎么连接的,是直接有物理连接还是通过了互联网连接,两者解决方法也不一样。

楼主:
两个子网之间应该是通过互联网连接
是在两栋实验楼之间的不同局域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子网之间应该是通过互联网连接
是在两栋实验楼之间的不同局域网

确定是否通过互联网连接的方法是:两个局域网内的电脑是否都能访问互联网。
如果确定,互访是比较麻烦的。
要知道被控制端的外网ip地址,要在被控制端的路由器里设置转发规则,把被控制端的端口映射到这个外网地址上,控制端访问被控制端的外网ip地址和相应端口。

楼主:
端口映射了成功了,但是测试网络时延只能测试到映射端口的路由器IP处的大小,不能测试到局域网内的到小车上的网络时延(RTT),
跨了一级路由,RTT很小,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