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跨局域网控制小车问题

楼主(2012-04-07):
    具体是:小弟在局域网内做了个基于WEB服务器的遥操作小车,是通过网络控制的,网页地址栏输入控制平台(基于ARM+linux的控制板子)的局域网内的IP地址即可登录WEB服务器进行控制小车,
  但是他只能输入局域网内的IP地址,如:http://192.168.0.10/但这个地址只是局域网内控制平台的IP地址,
   现在需要跨局域网进行控制,如在A域的局域网出通过在网页中输入WEB服务器的地址,登录到我的处于局域网B的控制平台进行控制,
    请问如何跨局域网进行控制呢?如何实现? 怎么通过网页在一个局域网内访问另一个局域网?
     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在小车连接的路由器上,作端口映射,把小车的IP地址映射到路由器上 就能实现了。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图片这么发不上去

网友B:
如果2个网络不经过互联网,只是自己内部划分为2个子网的话,要用三层交换机。
如果是需要中间跨互联网的话,应该是使用VPN吧。
个人的话映射端口到路由器上,就是做个DMZ主机,对方访问互联网IP和映射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这么发不上去

先谢了,我的web中具体实现步骤是:现在网页中输入:http://192.168.0.10登录到web服务器上的用户验证界面此时的浏览器地址变为http://192.168.0.10/index.html
验证通过后进入一个左右分栏的网页,左分栏链接的是http://192.168.0.10:8080来查看视频,而右分栏链接的是http://192.168.0.10/car/car.cgi来通过小车控制界面
接到路由器把192.168.0.10做端口映射把此IP映射80端口,可以实现左右分栏的网页的同时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2个网络不经过互联网,只是自己内部划分为2个子网的话,要用三层交换机。
如果是需要中间跨互联网的话 ...

想进行两个方案测试:第一需要经过互联网,跨局域网访问,控制,这个经过Internet进行远程控制
                第二,不经过Internet,但是是在一个很大的局域网内进行测试,大局域网内有很多小的局域网,想在小局域网内跨局域网控制
  还不知怎样分别实现,请指点

网友A:
phone1126
第一需要经过互联网,跨局域网访问,控制,这个经过Internet进行远程控制
这个可以实现,只要在路由器上端口映射就可以,但是要多个端口 你上面还有8080端口 ,那么不仅是80,还有8080都要做映射。外网访问你的外网地址就可以了,你还可以在电脑上装个免费的域名解析软件可以通过域名访问。
第二,不经过Internet,但是是在一个很大的局域网内进行测试,大局域网内有很多小的局域网,想在小局域网内跨局域网控制
这个可能有点麻烦,如果大网络为AA,下面有很多局域网B、C、D,如果你的小车是B局域网内的一个IP,你在C局域网内的一台电脑访问小车的话我感觉有难度需要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one1126
第一需要经过互联网,跨局域网访问,控制,这个经过Internet进行远程控制
这个可以实现,只要在 ...

跨多级路由每一级路由都得映射一下,其他的局域网才能进入小车所在的局域网进行控制?

楼主:
这还得每一级的路由都得设置,映射,
而且上下级的路由之间的设置不同于路由和上述的路由内的pc之间的设置了吧

网友C:
用花生壳吧!然后静态IP分配,端口映射!就可以在任何一台接入网络的电脑上进行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花生壳吧!然后静态IP分配,端口映射!就可以在任何一台接入网络的电脑上进行控制了! ...

用花生壳?

楼主:
得是路由器带有可用花生壳吧

楼主:
我的平台是ARM9+linux嵌入式系统,花生壳怎么用?

网友C:
花生壳就是运行后会对应一个域名,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域名来绑定局域网IP地址,然后进行静态IP地址设置后,绑定端口。不过你是linux,那得路由器支持花生壳才行了

楼主:
与操作系统无关,他只是绑定Ip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生壳就是运行后会对应一个域名,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域名来绑定局域网IP地址,然后进行静态IP地址设置后, ...

那在客户端linux上不需要安装或配置什么东西吧

网友:
什么都不需要装!只需要在路由器上对你的IP地址以及端口进行映射处理!!!你可以百度下花生壳是怎么用的,就明白了!

楼主:
端口映射了成功了,但是测试网络时延只能测试到映射端口的路由器IP处的大小,不能测试到局域网内的到小车上的网络时延(RTT),
跨了一级路由,RTT很小,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