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处理中断向量的时候定时器TIM 计数器还在计数吗

楼主(2012-04-07):
单片机在处理中断向量的时候定时器TIM 计数器还在计数吗

网友:
当然在计,那个计数器是硬件的。

楼主:
如果 这个时候定时器溢出产生了中断, 前面的中断又还没有退出来的话 ,定时器中断会不会丢失

网友:
中断级别高的话会立即响应新的中断
级别低的话会先挂起
待当前的中断完成后再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 这个时候定时器溢出产生了中断, 前面的中断又还没有退出来的话 ,定时器中断会不会丢失 ...

定时时间到,会产生中断请求标志,但CPU如果正在高级别或同级别中断里等情况,则不能及时响应,要等所有高级别中断处理完了才响应
所以程序架构要设计好,中断里别干太多事

楼主:
如果单片机没有中断优先级别,其余中断只要各自的中断标志位没有被清除的话,等到在执行的中断完成后,其余中断都会按顺序被执行吗

网友:
只要中断请求标志没清,都会被执行,但什么顺序不好说,没研究过,应和中断polling机制设计有关

网友:
必须清中断。。。

网友:
如果前面的中断就是他自己,则会执行一条MAIN的指令后立即又进入该中断
但是如果中断处理在退出之前软件清除的标志的话,则不一样了